求恒压供水

楼主(2012-02-19):
我厂现需安一台氨泵恒压供氨,但电机需在建立起差压后,方可进行恒压供氨。(用变频器ABB自带PID宏控制),变频器能实现这种功能吗?是不是可以先把启动HZ设到40-50HZ,先把差压建立后,在进行恒压供氨,这样行吗?大哥,大姐,有好的办法教教我吧。

网友A:
可以如此,好比丹佛斯VLT2800,有个上电启动频率,这个频率就是先按照设定的高速度启动,建立压差后转入pid闭环的,abb在40组参数,找一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如此,好比丹佛斯VLT2800,有个上电启动频率,这个频率就是先按照设定的高速度启动,建立压差后转入pid闭环的,abb在40组参数,找一找。

楼主:
青岛黄工,ZHX1198808,ABBAS510变频器接频率表接那个端子

网友C:
本月23号下午2点,中达电通讲座C200,2000,在工控网在线研讨,你来参加,这系列的产品完全满足你的实际应用,希望对你有帮助。相关的资料如果需要下来我发你。

网友D:
我好象有个视频教程,有时间发给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青岛黄工,ZHX1198808,ABBAS510变频器接频率表接那个端子

模拟输出那里···你看一下标准宏下面不是有模拟输出的么0-10V

楼主:
ABB,ACS510标准宏模拟量输出没有0-10V,有频率输出4-20MA,电流输出4-20MA,可不可再输出并一个500欧电阻,转换成电压0-10供频率表用。电位器调节变频器,模拟量输出有4-20MA吗

网友F:
/此贴结束标志/感谢以上网友积极热情回答

网友G:
支持楼上面的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