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MM440的29,30端子接线方式

楼主(2012-02-19):
      支持USS通信的驱动装置可能有不止一个 USS 通信端口,以西门子MM440变频器为例,它在操作面板BOP接口上支持USS的RS232连接,在端子上支持USS的RS485连接。
      具你的要求是要接在端子上,那么就必须进行转换.用相应的适配器电缆.
      在西门子MM440变频器前面板上的通信端口是RS485端口。与USS通信有关的前面板端子有:
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USS通信相关端子
端子号 名称 功能
1 - 电源输出 10 V
2 - 电源输出 0 V
29 P+ RS 485 信号 +
30 N- RS 485 信号 -

      因西门子MM440变频器通信口是端子连接,故 PROFIBUS 电缆不需要网络插头,而是剥出线头直接压在端子上。如果还要连接下一个驱动装置,则两条电缆的同色芯线可以压在同一个端子内。
PROFIBUS 电缆的红色芯线应当压入端子 29;绿色芯线应当连接到端子 30
1.屏蔽/保护接地母排,或可靠的多点接地。此连接对抑制干扰有重要意义。
2.PROFIBUS 网络插头,内置偏置和终端电阻。
3.MM 440 端的偏置和终端电阻,随包装提供。
4.通信口的等电位连接。可以保护通信口不致因共模电压差损坏或通信中断。M 未必需要和 PE 连接。
5.双绞屏蔽电缆(PROFIBUS)电缆,因是高速通信,电缆的屏蔽层须双端接地(接 PE)。
     注意:以下几点对网络的性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几乎所有网络通信质量方面的问题都与未考虑到下列事项有关:
     偏置电阻用于在复杂的环境下确保通信线上的电平在总线未被驱动时保持稳定;终端电阻用于吸收网络上的反射信号。一个完善的总线型网络必须在两端接偏置和终端电阻。
      通信口 M 的等电位连接建议单独采用较粗的导线 ,而不要使用 PROFIBUS 的屏蔽层,因为此连接上可能有较大的电流,以致通信中断。
      PROFIBUS 电缆的屏蔽层要尽量大面积接 PE。一个实用的做法是在靠近插头、接线端子处环剥外皮,用压箍将裸露的屏蔽层压紧在 PE 接地体上(如 PE 母排或良好接地的裸露金属安装板)。
     通信线与动力线分开布线;紧贴金属板安装也能改善抗干扰能力。驱动装置的输入/输出端要尽量采用滤波装置,并使用屏蔽电缆。
     在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包装内提供了终端偏置电阻元件,接线时可按说明书直接压在端子上。如果可能,可采用热缩管将此元件包裹,并适当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