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手机充电器

楼主(2012-02-19):
都说一下你们的手机都用的什么充电器啊  现在电话不给座充可是原装的线充不方便  无奈之下用万能座充吧 呵呵可笑的是和以前的万能充实一个东东啊就是外形和夹电池的方式不一样啊 无奈啊真的担心这个东西的质量

网友A:
   楼主买的什么手机没有送充电器呀?\

还有万能充只要电源电压,电流大小一致就能进行充电吧!质量你买可信度高点的品牌产品一般没有问题的说

网友B:
手机的充电器就是电源变换,对充电的控制是由电池自带的电路实现的,与充电器无关。只要有5V以上的直流电源,都可以对手机充电,最常用的就是用电脑的USB口的5V连接手机充电。现在充电器已经标准化了,输出是USB口,用那条线可以插任何充电器和电脑的USB口。

网友C:
5v开关电源

网友D:
什么都用,usb  5v开关电源 逮住什么合适就用什么

网友E:
只要不超过5V的直流电都可以,如果用线充改的话还不会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