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FB41(PID)手自动无忧切换

楼主(2012-02-19):
S7-300PLC中FB41(PID)手自动无忧切换,说详细点,举个例更好,谢谢了,刚学,不懂。

网友A:
  FB41中的MAN_ON角是用于手自动切换的,只需将本角顶一个变量来控制它就行,比如定义为M8.0,在上位中做按钮设置成切换的,这样点击一下按钮就是手动,再点击一下就变为自动,可以实现无扰切换。

网友B:
/此贴技术标志/感谢网友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