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A的断路器烧一相

楼主(2012-02-19):
          空压机控制的总电源的400A的断路器又烧了一相,且又是右边最近的C相进线的接头烧坏。去年也是这个 C 相烧坏,不明白的说为什么两年烧两个断路器了,且是同一相电源

      负载是一台 75KW+35KW 的空压机和一台匹配的冷干机,负载都工作正常,且也不会超出 400A 呀。

网友A:
老烧C相说明这项接头有问题啊

网友B:
C相线是不是偏紧?长时间的震动使螺丝松动?

网友C:
接线或接头有问题?需要检查一下

网友D:
1、接触不良造成发热,发热造成接触不良,长期恶性循环所致;

2、这个责任是管理电工的问题,应该是每天检查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的问题!

网友E:
给负责的电工涨涨工资吧,让他上点心。该紧的紧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接触不良造成发热,发热造成接触不良,长期恶性循环所致;2、这个责任是管理电工的问题,应该是每天检查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的问题!

刘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G:
你拍个图片上来看看,尤其是接头的地方

网友H:
接线没有紧固好吧。。。。。

网友I(2012-03-20):
明显是带负荷拉闸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