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正反转

楼主(2012-02-19):
      本人用三菱PLC控制松下A5系列伺服马达,却不能实现正反转,PLC是用YO输出脉冲, Y2控制方向,  伺服是PR0.00是设置为何, PR0.06设置为0, PR0.07 设置为3, 当运行时,PLC能输出肪冲,伺服能动行,反向就不行了. Y0没有脉冲输出.不知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赐教,谢谢!!

部分控制程序。

网友A:
应该发一个求助类型。这是2个不同品牌的应用,应该还是设置问题。正常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反向的时候,目标值填负值,坚定完毕。。。。。。。。。。。。。。。。。

网友C:
脉冲输出PLSY只能使用一次,再次当前值清零,D8140 D814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反向的时候,目标值填负值,坚定完毕。。。。。。。。。。。。。。。。。

是滴···反向的时候PLSY K2000  K-4000 Y0

网友E:
我看……16和26两行的驱动逻辑是一样的。试问,你说Y2可能off的同时发脉冲吗?

再一个,40行已经造成Y0的双线圈。

不多说了。先解决了这两个事情吧。其他的逻辑我没有细看。

网友F:
这个程序有大问题,首先楼上所说双线圈问题,其次你就不应该用PLSY,指令用的不对。第三伺服正反转是通过脉冲正负给的。最后得出的问题就是你很少跟别人交流。我给你一个交流平台注意查看邮件

网友G:
对:青岛黄工关于反向的时候,目标值填负值,坚定完毕。。。。。。。。。。。。。。。。。 内容的回复:

plsy运行中改变目标值不起作用。。。

网友G:
建议楼主先看看101例吧。。。直接一来就搞伺服,你也太强。。。

网友H:
这个没有什么,摸头了,呵呵!!!搞机械手去咯!

网友I:
哪位高手能发一段正确程序的梯形图来学习下,谢谢了

网友F:
要想知道程序,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他的动作目的,精度。才能知道怎么写。

网友J:
PLSY K2000  K-4000 Y000

网友E:
手册上没有说明负值是什么意思。我也没有试过使用负值。

难道用负值可以使得DD8140反向递增?

我一定要试试。

楼主:
对:运动天使关于脉冲输出PLSY只能使用一次,再次当前值清零,D8140 D8141。内容的回复:
FX2N(FX2NC)系列PLSY和PLSR只能使用一次,但这两个指令能同时通过一个输出口(Y0或Y1)输出吗?

还有,再次当前值D8140,D8141清零,是不是将D8140,D8141清零后,PLSY或PLSR可以再次使用。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