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40变频器停不了?

楼主(2012-02-19):
  M440变频器停不了,咋回事啊? 给上电 辊道电机就转!!把通讯都摘了也转,按急停也不停机!!

网友A:
你从新停机上电,看是否有报警提示。应该是哪有板子问题了。

网友B:
你可以分以下几步来检查你的变频器

1、查看控制通道设置是否正常,及急停控制端子设置是否正确。(排除人为参数设置问题)

2、检查急停按键是否有效。

3、检查变频器的运行信号端子是否与公共端子因外部原因短路。

4、运行频率给定信号是否正常。

5、如果以上没问题你就只能考虑电路板了。

网友C:
把通讯都摘了还转,你是不是选择本地控制了?

网友D:
/此贴结束标志/感谢以上网友的热情回答

网友E:
把通讯都摘了还转,你是不是选择本地控制了?还是内部电路板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