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的问题!一直没搞明白!

楼主(2012-02-19):
     一直没搞明白,电焊机一次则的额流怎么算!我们单位有一电焊机23KVA,一次输入有220和单相380对应的电流是47和23(具体数值不记得了!)一直没搞明白,怎么算!(看过很多朋友转发的电工口觉,一直都对不上号)

    还有一个C40A的三相空开,可以接一台23KVA和一台13KVA的电焊机吗?

   电焊机的暂载率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暂载率也叫负载持续率,是指此设备能够满载工作时间的比率。

比如一台电焊机的暂载率为60%,就是允许有60%的满载工作时间

网友A:
电焊机的计算功率是额定功率乘以暂载率

而电流的计算是以计算功率为基础的

所以不能直接用常见的计算公式,必须转换成计算功率来计算

网友A:
不清楚具体的暂载率,也就算不出具体的电流,所以不能确定断路器的选择了

断路器选择的时候一定注意留余量

网友B:
380V电焊机 I=1000S/U=1000S/380=2.63S ,220V电焊机 I=1000s/U=1000S/220=4.55S

电焊机通常分为电弧焊和电阻焊两大类, 其中电阻焊( 对焊、点焊、缝焊等)接用的时间更短些。对它们配线可以小一些,具体作法是:
先将容量改变( 降低), 可按“孤焊八折, 阻焊半”的口诀进行。即电弧焊机类将容量打八折,电阻焊机类打对折(乘0.5),然后再按这改变了的容量进行配电。

如:32 千伏安交流弧焊机,按“孤焊八折”,则32 × 0.8=25.6,即配电时容量可改为26千伏安。当接用380伏单相时,可按26 × 2.5=65 安配电

网友C:
对电焊机不明白,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学 习 啦  。 。 。

网友F:
不要超过额定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380V电焊机 I=1000S/U=1000S/380=2.63S ,220V电焊机 I=1000s/U=1000S/220=4.55S 电焊机通常分为电弧焊和电阻焊两大类, 其中电阻焊( 对焊、点焊、缝焊等)接用的时间更短些。对它们配线可以小一些,具体作法是: 先将容量改变( 降低), 可按“孤焊八折, 阻焊半”的口诀进行。即电弧焊机类将容量打八折,电阻焊机类打对折(乘0.5),然后再按这改变了的容量进行配电。 如:32 千伏安交流弧焊机,按“孤焊八折”,则32 × 0.8=25.6,即配电时容量可改为26千伏安。当接用380伏单相时,可按26 × 2.5=65 安配电

不咋明白,不过,学习了。

网友H:
这个还真没接触过,学习了

楼主:
  晕!

   还是没明白!!   头都大了!

网友I:
/此贴结束标志/感谢以上网友的热心帮助

网友J:
不咋明白,不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