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控制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2-02-20):
请问一个控制变压器,输入端0--220--380v,输出端0---110---36---12---6.3v。

我看到输入端三个接线柱都接有线,是为什么?

大家似乎没明白我提问的主要意思,我提的这个问题主要是问为什么输入端要接三根线?如果只想得到输出端的电压,只需接两根线就行了(即:0和220      或     0和380),为什么要接三根呢?

网友A:
“输入端三个接线柱都接有线,是为什么?”

1、如果输入端0--220V,接入220电源,则0--380v可以输出380V电压;

网友A:
2、如果输入端0--380V,接入380v电源,则0--220v可以输出220V电压;

网友A:
3、此时为自藕变压器原理。

网友B:
你没说清楚?

网友B:
如果要用220V电,输出又没有,输入是380的话。0-220也可以用的,

网友C:
这个控制变压器可以用在220V和380V电源上。一次线圈是380V,在220V处抽头引出。不过线径不同,220V段线径要粗点。

网友D:
我平时接的控制箱,要有380V电压做控制电压的时候,试机的时候我就这样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此时为自藕变压器原理。

你说的我有点明白了,就是说对于变压器输入端来说:0--380这两个接线柱接入了380V的电源,0---220这两个接线柱上就有了220V的电压输出。对吧!

那么原来变压器的输出端0---110---6.3V现在有没有电压输出呢?因为输出端也接有线,还供机床接触器和照明呢。

网友E:
那么原来变压器的输出端0---110---6.3V现在有没有电压输出呢?

有............有..........有..........

网友F:
我看到输入端三个接线柱都接有线

1  现场只有220  却需要380   则  输入220   变压器380输出端为380

2  反之亦然   注意安全

网友G:
三个接线柱,如果现场只有220V,就接0和220,如果现场只有380V,就接0和380,输出都是那样子的。那些输出电压等级不变。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三个接线柱都接有线,是为什么?” 1、如果输入端0--220V,接入220电源,则0--380v可以输出380V电压;

  我又晕了,第一次听说!学习了,明天去试一下!

网友I:
/这是结帖标志:/感谢网友积极热情回答

网友J:
长经验了,第一次听说

网友K:
(*^__^*) 嘻嘻……。

请问咱们国家的供电系统有0----380的电压吗。  只要取了一个0,那个肯定是220。这个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当自藕肯定是没问题。

网友L:
          这种变压器输入可提供2种电源即单相220V与单相380V(0-220      0-380 ),无论是单相220V或单相380V输入,输出电压始终是110V-36V-12V-6.3V ,这属于机床控制变压器,一般机床控制电路用的很多。110V是二次电路的控制电压,36V或12V是照明电压,6.3V是指示灯电压,其实输入0-220V-380是提供2种电压供设计者使用的。

网友M:
同样输出36V,初级接220与380的区别,如100VA的变压器初级最大电流I=100/380=0.26A,即无论初级输入220或380最大电流不能超过0.26A,所以当220输入时P=0.26*220=58VA,那么次级电流I=58/36=1.6A。380输入总的容量100VA,次级电流I=100/36=2.7A.

网友N:
对:青岛黄工关于三个接线柱,如果现场只有220V,就接0和220,如果现场只有380V,就接0和380,输出都是那样子的。那些输出电压等级不变。 内容的回复:

是的,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进线电源,

网友O:
引用 网友G:
三个接线柱,如果现场只有220V,就接0和220,如果现场只有380V,就接0和380,输出都是那样子的。那些输出电压等级不变。

楼主不用再疑问了,黄工的答案够白话的了,谁都能看懂。。。

网友P:
其实为了方便你使用:用AC380V或AC220V是你的变压器都能用。

网友Q:
12楼的青岛黄工说的很对啊。

网友R:
这是个支持两种电源输入模式的变压器,接了三根的话,楼主使用前就要小心查看一下了,这个变压器输入侧两根线就够用了,现在有三根的话,可能是有一根是用电线,比如现场只有380的电源,接了后,利用220的引线柱子去给负载供电了,但是这个线接没接,楼主用前一定要检查呀,可别让人不注意同时把220和380都送给输入端了,那样就“黎叔再生气,后果都严重”。

网友A:
“输入端三个接线柱都接有线,是为什么?”

1、应该是两条线,要么接的是220V,要么接的是380V;

2、楼主说接的是三条线,是三条线就有可能是多的那一根线为输出380V(或220V );

3、如果楼主能仔细看下去,说不定多的那一根空着什么也可能没接;

4、这里我要说的是,这个变压器确实可以220V变380V,也可以380V变220V,就是自藕接法;

5、自藕接法时,二次输出端照样输出各种电压;

网友A:
6、可别让人不注意同时把220和380都送给输入端了,会烧了变压器!

网友S:
NND,这种低级问题还在这里讨论半天,浪费流量

网友T:
主要是为了方便使用:如果现场只有220V,就接0和220,如果现场只有380V,就接0和380,输出电压等级不变。

网友U:
楼上说的很清楚!为了取压方便。

网友V:
该变压器应该为两用变压器,根据现场条件,可以选择使用220V或380V,无论选择哪种电压,只要接线正确,输出侧电压不变。

网友W(2012-10-28):
不会吧?基本常识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