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websapce的服务器怎么一直启动不起来??

楼主(2012-02-20):
ifix websapce的服务器怎么一直启动不起来??

谁知道的能给说一下吗〈谢谢!!!〉

楼主:
希望知道的给说一下,谢谢!!

自己搞了一晚上也没有启动成功;

去系统的服务中看;手动去启动;也弹出错误对话框;说系统不让启动。

我装的是XPSP3的系统!

网友A:
不行重装一下系统就好了啊!!!

楼主:
不找问题原因;只从新装系统,也不是个办法啊!!

你说呢,谢谢!

网友B:
要是手动也启动不了,建议删除重新装一遍。

网友C:
再找找原因,不行再重装吧

网友D:
配置正确不? 这个很简单的啊

楼主:
也不知道哪个配置对吗?〈都是和手册上一步一步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