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12-02-20):
我用的是台达B系列S615的触摸屏,使用了两个04AD-E2模拟量模块,一个 04PT-E2温度模块,总共使用了七个数据采集,2个温度采集,数据进入触摸屏后每一秒保存一次,数据为:年.月.日 时.分.秒  数据,我想请问下,这样保存的话,总共可以保存多少数据,怎么计算的,麻烦哪位高手给我讲解讲解,非常详细才好,我是个菜鸟,谢谢啊。

网友A:
这跟屏的存储空间有关的的吧

网友B:
发你小窗联系方式了,详细的咨询台达屏的专家。台达屏的存储空间相对其他几个品牌同质的,存储容量还是很大的,而且提供usb 下载。详细请咨询技术专家。

网友C:
这个要看触摸屏能扩展多大容量的存储卡了。

网友D:
7個數據採集,加上2個溫度數據採集,一共9個數據,

假設每個數據佔用一個暫存器,數據存在HMI的16位配方里

那麼一共可以存7821組數據,每組9個數據

网友D:
這是我試出來的,不知道樓主的數據是存在哪個地方.

楼主:
对:sophymei关于7個數據採集,加上2個溫度數據採集,一共9個數據,假設每個數據佔用一個暫存器,數據存在HMI的16位配方里那麼一共可以存7821組數據,每組9個數據内容的回复:

我一秒钟保存存储一组,那也太少了吧,才能存几个小时?

楼主:
对:li812400823关于回复内容:对:sophymei关于7個數據採集,加上2個溫度數據採集,一共9個數據,假設每個數據佔用一個暫存器,數據存在HMI的16位配方里那麼一共可以存7821組數據,每組9個數據内容的回复:我一秒钟保存存储一组,那也太少了吧,才能存几个小时? 内容的回复:

我不太懂阁下说的那个16位配方是什么意思。我设置为断电保存在HMI里面

网友D:
台達HMI有兩種斷電保持的暫存器,一個是配方RCPNO,RCP0~RCPn,還有就是$M0~$M1023

配方有兩種:一個是16位的,RCPn只能儲存一個word的,另一個是32位的,一個RCPn可以存儲DW

网友D:
如果你想多存,你可以在HMI上插個U盤,通過配方存儲,把數據存在U盤里,U容量越大,存的數據越多.

网友E:
2012年2月16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F:
我用的是  S515,和415的  没用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