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胶设备求助

楼主(2012-02-20):
粉状的热熔胶,熔点在100-120之间,用什么样的设备可以完成其融化

网友A:
你可一买一台溶胶系统,可溶化200度的热熔胶。详聊181524172群

网友B:
如果想达到完全熔化,最好是螺杆混炼机,比如塑料、橡胶行业用的螺杆挤出混炼机,螺杆长径比越大,混炼的效果相对较好,螺筒温度分段控制,温控精度一般在2度以内。

网友C:
2012年2月20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