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400PLC为什么难学?

楼主(2012-02-20):
西门子的S7-300/400具有强大的功能、先进的程序结构、使用方便的编程软件、极高的可靠性,使它成为大中型PLC的老大。有市场调查报告称S7-300在国内中型PLC的市场占有率为80%。

    S7-300/400是很难学的PLC,我在网上不止一次看到有人感叹“S7-300/400太难学,学不会,不学了!”
    我想向各位网友介绍学习S7-300/400的方法,解答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帮助大家学好S7-300/400。
    S7-300/400难学的主要原因如下:
    1)S7-300/400是大中型PLC,与主要用于取代继电器控制、以梯形图为主的小型PLC相比,S7-300/400的功能强大得多,功能越强,硬件和软件就越复杂,需要学习的东西就越多。
    2)S7-300/400采用了计算高级语言中的很多先进思想和理念,它的语句表语言类似于单片机的汇编语言,要求使用者具有一定的计算机知识。
    3)S7-300/400是典型的欧系PLC,很多问题的处理方法与日系PLC有很大区别。
    我第一次接触S7-300是做一个项目,用户要求使用S7-300。当时没有一本S7-300/400的书,我手里连中文版的手册都没有,只有一些英文的 手册。由于工期紧,不可能花时间熟悉资料,准备好了后再开始动手,只有一边干一边熟悉。在此之前,我用过三菱、欧姆龙、GE和S7-200等品牌的 PLC,首次使用S7-300,感觉很不习惯。过去熟悉的日系、美系PLC的某些习惯用法,S7-300却采用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例如编好程序后,不知 道怎样编译和检查语法错误。下载到CPU后,SF(系统错误)灯亮,知道是语法错误造成的,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查到语法错误。
    作为大中型PLC,S7-300/400的硬件软件手册相当多,遇到问题连查哪本手册都不知道。后来终于查到下载后语法错误在CPU模块的诊断缓冲区内。
和其他很多使用S7-300/400的设计人员一样,我经历了从不习惯到习惯,最后到喜欢的过程。

网友A:
300和400都是中大型PLC,需要学习的人有很好的基础和计算机背景才能学好

网友B:
关键还是应用,如果仅仅看代码,很难进展

网友C:
我觉得一点都不难学,我只学过西门子S7-300/400PLC,别的没学过

网友D:
我工作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用CPU314-2DP,现在的感觉是西门子的PLC300/400真的是最牛的。学好了300、400,其他牌子的都是浮云

网友D:
打错了 是用315-2dp

网友E:
确实是有点难学啊,以前接触过,但是没有动手做;

网友F:
其实也并不难学。。他的东西多,可你未必全都用到,你就把他当做平常最简单的PLC使用,到了简单语句没法实现了,你再找一找,看看哪些指令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不必全都用。。三菱我都用很多年了,估计也就常用其中20%的语句,其他的都是实在解决不了的难题了,再回过头来找一找可用的语句。。

比,你就在OB1里面编,就把它当做普通的200编!!

网友F:
PLC这个东西,就像你家的电视遥控器,看着东西挺多,但是你用的就是那么几个键。。PLC最常用的也就是那么一点。。

网友G:
有感触啊    刚开始一头雾水   到实际应用中   和实际结合起来后(主要指工艺流程完全明白)

网友H:
其实也没那么难学,关键是看你有没有兴趣。

网友I:
我也是刚做项目就用的314C—2DP,慢慢的懂了,也就是那回事!当然现在用的可能没有发挥到300PLC的极致!

网友J(2012-08-06):
对:通讯网关于PLC这个东西,就像你家的电视遥控器,看着东西挺多,但是你用的就是那么几个键。。PLC最常用的也就是那么一点。。内容的回复:

有道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通讯网关于PLC这个东西,就像你家的电视遥控器,看着东西挺多,但是你用的就是那么几个键。。PLC最常用的也就是那么一点。。内容的回复:有道理!

说的很好,补充一下:

关键学会 看文档, 遇到问题能 根据工艺要求 , 知道可能 要用哪些指令,或哪些现成的系统 FC,FB块。

例如 ,浮点数学指令,通信指令,逻辑位移指令,PID  FB块 等等; 学会查找 帮助指令,西门子帮助文档很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