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02-20):
急,求救啊,我们厂的变频器老是烧整流什么问题啊,大家帮帮忙,380V电压410。烧8,9次了。

网友A:
可能原因是:
1.检查制动控制部分,因为其一般都是接在直流母线上的,一旦有问题就会直接造成整流部分损坏。
2.在变频器的输入端需要增加电抗器,作用是消除电网中的高次谐波对设备的影响,输入电抗器可以抑制谐波电流,提高功率因数以及削弱输入电路中的浪涌电压、电流对变频器的冲击,削弱电源电压不平衡的影响,一般情况下,都必须加进线电抗器。
3.制动单元过负荷工作发热,而制动单元热保护没有接入变频器控制回路,致使制动单元损坏(短路)最终导致整流桥全部坏。

网友B:
通常是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重点检查电网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的设备等,可以在变频器输入侧加进线电抗器。

网友C:
你们厂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D:
如果烧了8、9次了就应该不是变频器的问题了,检查电网及采取相应措施。

网友E:
变频器特别要注意散热的问题,比如通风良好,现在一般都是用强制风冷,还有参数的设置非常重要,如果设置不当,常常会导致功率器件的烧毁,如IGBT、整流单元等。

网友F:
1.检查制动控制部分,因为其一般都是接在直流母线上的,一旦有问题就会直接造成整流部分损坏。
2.在变频器的输入端需要增加电抗器,作用是消除电网中的高次谐波对设备的影响,输入电抗器可以抑制谐波电流,提高功率因数以及削弱输入电路中的浪涌电压、电流对变频器的冲击,削弱电源电压不平衡的影响,一般情况下,都必须加进线电抗器。
3.制动单元过负荷工作发热,而制动单元热保护没有接入变频器控制回路,致使制动单元损坏(短路)最终导致整流桥全部坏。

网友G:
过载过大,设备频繁的启停。

电网电压不稳,谐波影响,电压不平衡,需要加电抗器。

网友H:
电网410V不高,看看负载情况,重负载要外置制动电阻,或者调加减速时间,自由停车之类。

网友I:
引用 网友F:
1.检查制动控制部分,因为其一般都是接在直流母线上的,一旦有问题就会直接造成整流部分损坏。2.在变频器的输入端需要增加电抗器,作用是消除电网中的高次谐波对设备的影响,输入电抗器可以抑制谐波电流,提高功率因数以及削弱输入电路中的浪涌电压、电流对变频器的冲击,削弱电源电压不平衡的影响,一般情况下,都必须加进线电抗器。3.制动单元过负荷工作发热,而制动单元热保护没有接入变频器控制回路,致使制动单元损坏(短路)最终导致整流桥全部坏。

网友J:
感觉还是这个可能性大

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重点检查电网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的设备等,可以在变频器输入侧加进线电抗器。

网友K:
多数可能是因为电网谐波引起的。

网友L:
引用上面几位说的“1.检查制动控制部分,因为其一般都是接在直流母线上的,一旦有问题就会直接造成整流部分损坏。
2.在变频器的输入端需要增加电抗器,作用是消除电网中的高次谐波对设备的影响,输入电抗器可以抑制谐波电流,提高功率因数以及削弱输入电路中的浪涌电压、电流对变频器的冲击,削弱电源电压不平衡的影响,一般情况下,都必须加进线电抗器。
3.制动单元过负荷工作发热,而制动单元热保护没有接入变频器控制回路,致使制动单元损坏(短路)最终导致整流桥全部坏。”
但我个人认为,你整流少了八九次,那一半应该是电网电压的问题,检查一下你变频器周围的设备,有没有会引起电网电压波动的!还有就是你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坏的,你带的什么负载?如果说大负载,在停机是有可能反发电,你要是再没什么制动措施的话,那有可能引起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导致IGBT或整流坏。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这只是我的分析,没有实践,请谨慎采用。

楼主:
可是,烧整流大多都在早晨啊。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就在这一段时间2个月左右。大多在开机的时候,变频器一经上电就在开外部控制电源的时候烧整流的,最后这几次不是的了在运行中烧的。变频器2.2千瓦是个小的经常烧,有一个大一点变频器烧了一次8千瓦左右的。

网友I:
烧整流大多都在早晨啊。附近电网是不是早晨电压偏高?

网友M:
引用 网友I:
烧整流大多都在早晨啊。附近电网是不是早晨电压偏高?

网友N:
检查变频器的启动方式,控制线路。充电电阻。最后换主电容试下。

网友O:
电压偏高的问题!

网友P:
1.看电网电压是不是有什么异常,有没有谐波。主线路过长的需要加电抗器.

2.如果是在开控制电源的时候就烧坏的话,看是不是功率器件有问题了,启动的时候出现故障.

网友Q:
你变频器多大功率的 啊?是国产的吗?

在桥上加电容吧,顶管用

烧8,9次是很多的了。有没加压敏电阻?

网友R:
此贴已结,非常感谢诸位兄弟的积极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