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积分求助:用手机如何控制家里的照明,需要买什么

楼主(2012-02-20):
各位,我愿意出100积分,向各位大虾请教个问题:我的手机是智能机,如何在远程控制家里的照明

网友A:
通过蓝牙 或者是网络,但是要软件和硬件支持

网友B:
100分太少了吧。知道物联网的概念吗?

如果不知道,详细去看看。以后不止你家里照明,你家里的电器全部可以实现手机智能控制,这就是新时代的物联网技术应用。

但是这路还需要一个过程。你的手机会用上的。

网友C:
这技术我看了都想学呀,用手机控制家里的照明,太牛了吧!

网友D:
用手机远程控制家里的照明只有用无线传输GPRS。如果你的钱烧得没地方发我可以帮你做一整套系统。系统的架构大概是这样的。手机里必需自已开发一套软件"控制软件",然后再把家里的所有灯或电器都用通信方式连接起来,一个用电器属于一个终端并且有个ID,然后再连接到一个GPRS接收器上。整个工作过程是这样的,在手机专用软件上点一下客厅灯0N,手机就会发一个信到到接收端“家里”,然后经过解码再去驱动客厅灯的触发器,然后灯就亮了。整个系统你就准备一百万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手机远程控制家里的照明只有用无线传输GPRS。如果你的钱烧得没地方发我可以帮你做一整套系统。系统的架构大概是这样的。手机里必需自已开发一套软件"控制软件",然后再把家里的所有灯或电器都用通信方式连接起来,一个用电器属于一个终端并且有个ID,然后再连接到一个GPRS接收器上。整个工作过程是这样的,在手机专用软件上点一下客厅灯0N,手机就会发一个信到到接收端“家里”,然后经过解码再去驱动客厅灯的触发器,然后灯就亮了。整个系统你就准备一百万吧!

有钱人,这个系统要1000000元,你要的也太狠了吧啊

网友F:
看来楼主要把家里面搞智能化、自动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用手机远程控制家里的照明只有用无线传输GPRS。如果你的钱烧得没地方发我可以帮你做一整套系统。系统的架构大概是这样的。手机里必需自已开发一套软件"控制软件",然后再把家里的所有灯或电器都用通信方式连接起来,一个用电器属于一个终端并且有个ID,然后再连接到一个GPRS接收器上。整个工作过程是这样的,在手机专用软件上点一下客厅灯0N,手机就会发一个信到到接收端“家里”,然后经过解码再去驱动客厅灯的触发器,然后灯就亮了。整个系统你就准备一百万吧! 有钱人,这个系统要1000000元,你要的也太狠了吧啊

开玩笑,100万,抢劫呀

网友G:
哈哈,100万是多点,10w勉强可以做下来。适合新家装修。。。

网友H:
这个是楼宇自动化的范畴。可以实现。不过的确很贵。

网友I:
电视上又一次有播放,有个无线接收、发射器,

然后每个设备都有接收,

可以控制烧水,煮饭,开灯,

可以监视家里情况,

手机应该是智能的。

应该不会太贵

网友J:
貌似现在的物联网技术能解决你的这个问题!

网友K:
这种功能很强大,需要通信公司来协助你解决

网友L:
我没有答案,大概电信公司支持,有手机软件支持即可

网友M:
大家行动起来,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N:
一个廉价方案:买台超便宜的手机作为家里的“接收”机,你在异地用另一台手机拨打这台“接收”机的号码,在这台接收机的音频输出端接一个滤波器,一个施密特触发器,产生与拨号信号“嘟、嘟”声对应的方波信号,用89C2051设计一个程序,程序规定通信协议:接收一个方波就挂了的,开空调,接收2个方波挂了的,开电灯、、、、,我做了一台给朋友用于在外重启电脑,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个廉价方案:买台超便宜的手机作为家里的“接收”机,你在异地用另一台手机拨打这台“接收”机的号码,在这台接收机的音频输出端接一个滤波器,一个施密特触发器,产生与拨号信号“嘟、嘟”声对应的方波信号,用89C2051设计一个程序,程序规定通信协议:接收一个方波就挂了的,开空调,接收2个方波挂了的,开电灯、、、、,我做了一台给朋友用于在外重启电脑,说:好用!

这位说的怎么样啊,这个方案听着还不错

网友O:
我也出个主意吧。首先家电的控制要连接到一个集中的地方,这个必然的了 不用说了。

下面的配置是PLC一个,PLC要有足够的输入输出点以便连接家电。必要的还有模拟量等。

一个调制解调器。连接公共电话网络。并与PLC通讯。

硬件就这样配置完毕了。

至于软件吗……

当外面打电话到这个调制解调器的时候。PLC识别调的信号在程序上判断来电号码,进行下一步。

外面的手机通过按按键的次序,进入到程序相应的控制级别。

我想程序一定相当复杂。

但是我相信,肯定可以办到的。

你说这个系统值多少钱。

跟帖不妨估一估价啦。

网友P:
楼主这问题好办,现在的装修公司已经具备这个实力啦

只要你花钱就可以啦,到那去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100分

不建议楼主自己设计,外观和功能上很难做,推荐花钱处理

现代的家庭拥有越来越多的家用电器设备,“家庭智能化系统”具有对这些家电设备进行远程控制和监控功能。业主可以根据需要和光线的变化来控制电器设备和照明灯光的开或关,使用者还可以控制家中空调设备的启停,以及温度的调节。使控制主机故障,因控制程序储存在各产品之内存,,只要系统电源不中断,亦不影响其它家电设备及灯光之控制。避免因系统故障,对家居生活不变之影响。

  多种控制方式:“家庭智能化系统”对家庭中的任何一件电器产品可有五种控制方式选择,即:

  1)、直接操作智能模块上的按键进行控制和调节;

  2)、在智能控制主机的键盘上输入操作码控制;

  3)、在户内通过射频(RF)遥控器进行控制和调节;

  4)、在异地通过电话进行远程控制;

  5)、在异地通过INTERNET网络控制。

  系统状态监测:”家庭智能化系统”可以通过系统的控制状态反馈检测,以语音方式通知业主目前家中每一个模块的运行状态。以有效防止误操作,这一点是”家庭智能化系统”特有的功能。当业主一旦进行误操作时,系统不但不会执行指令,同时还会通过语音方式提示操作者:“电源关或闭”。通过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家庭智能化系统”的卓越功能和智能水平。

  联动联控:”家庭智能化系统”由于采用了控制网络技术,从而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控制方式,”家庭智能控制系统”可以实现的联动控制方式主要有:

  1)场景控制: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灯光来营造家庭气氛,

  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然而好的灯光效果往往需要多个灯具共同作用才能实现。“家庭智能化系统”的场景控制功能可以将常用的各种场景模式保存起来,并把控制指令定义给任意一个开关模块的任意一个按键上,需要时只要按一下对应的按键,室内所有的灯具就会按照预先的定义产生动作,营造出主人希望的灯光效果和气氛。比如,当主人离开厨房前按下厨房灯光控制模块上的某一按键时,系统会将厨房、书房、客厅的灯光调暗、打开餐厅的灯光、关掉各个卧室的灯光,从而营造出就餐气氛。与此相类似,我们还可以定义会客场景、休闲场景、庆祝节日等的灯光照明模式;

  2)报警联动控制:当室内发生报警时,系统可以在向外发出报警信息的同时,打开室内的照明灯光、启动警号等;

  3)设/撤防联动控制:当主人外出前启动安全防范系统的同时,系统可以联动切断某些家用电器的电源,比如:关掉所有的灯光,切断电熨斗、电水壶、电视机等家用电器的插座电源等;

  4)定时控制:”家庭智能控制系统”提供一个定时控制器,通过对定时控制器的设置,可以实现对系统中的各个模块的定时控制。比如,根据定义,家庭饮水机可以早餐前10分钟开启,并在早餐结束或上班前关掉饮水机,以此来延长饮水机的使用寿命,节能节源。

  留言录音功能:

  该功能的出现使系统更具特色,用户可以通过这一功能互相交流信息。新一代的系统将采用全数字式电话录音和应答方式,当系统设置为设防模式后,如有来电时,系统可放置预先录制好的留言回答来电者。

网友Q:
听说过有这技术了,但现在已经推广了吗?

网友R:
3000RMB,我可以给你做出来,不过是用手机短信控制的,你觉得方便吗?

网友S:
期盼有一天我们普通大众也会像拥有手机一样拥有这样的高科技居室

网友T:
只能通过无线网络来做了,烧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R:
3000RMB,我可以给你做出来,不过是用手机短信控制的,你觉得方便吗?

短信控制,亏黄工能想出来啊

网友U:
这个偶想到了遥控器,其实手机就相当于一个遥控器,通过无线电波在终端被接收后,在经过解码,然后控制终端程序执行,执行一些驱动,让后续的设备来动作。

网友N:
愤怒小鸟的补充:我的简单协议不要涉及安全性,如果别人打错了你的“接收”手机,若干次“嘟”后挂了,而你的单片机这时要开煤气,那就“玩完”了,虽然可以设计一些“门槛”,但是开个电灯要打几次电话未免太烦了吧?另一个更好的方案,类似于调制解调器,只要舍得把超便宜手机拆开,在接听键和挂机键用线引出,单片机程序接到拨号信号,接通,然后你在异地按手机0-9,接收机就收到、产生不同频率的音频信号,用解码芯片(或滤波器、单片机)解出来,接下来交给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愤怒小鸟的补充:我的简单协议不要涉及安全性,如果别人打错了你的“接收”手机,若干次“嘟”后挂了,而你的单片机这时要开煤气,那就“玩完”了,虽然可以设计一些“门槛”,但是开个电灯要打几次电话未免太烦了吧?另一个更好的方案,类似于调制解调器,只要舍得把超便宜手机拆开,在接听键和挂机键用线引出,单片机程序接到拨号信号,接通,然后你在异地按手机0-9,接收机就收到、产生不同频率的音频信号,用解码芯片(或滤波器、单片机)解出来,接下来交给单片机了。

最好是手机上装个组态软件,然后把家里的设备组态上去,然后点机下START就可以了,越方便越好,别整复杂的

网友V:
都是有钱人啊    没事搞什么智能的    一般人能玩的起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W:
网友N 的回复内容:网友N的补充:我的简单协议不要涉及安全性,如果别人打错了你的“接收”手机,若干次“嘟”后挂了,而你的单片机这时要开煤气,那就“玩完”了,虽然可以设计一些“门槛”,但是开个电灯要打几次电话未免太烦了吧?另一个更好的方案,类似于调制解调器,只要舍得把超便宜手机拆开,在接听键和挂机键用线引出,单片机程序接到拨号信号,接通,然后你在异地按手机0-9,接收机就收到、产生不同频率的音频信号,用解码芯片(或滤波器、单片机)解出来,接下来交给单片机了。 最好是手机上装个组态软件,然后把家里的设备组态上去,然后点机下START就可以了,越方便越好,别整复杂的

阁下在那我开玩笑了吧?哈哈,在手机上装组态软件,如此能耐,鄙人就不会了!

网友X:
手机远程登录家中上位机监控画面就可以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Y:
没事搞什么智能的    一般人能玩的起吗!

阁下所言甚是,有时间不如拿钱老的《工程控制论》或是其他什么“自适应控制”方面的看看,那些让人不想活的公式让我又爱又恨,我们搞工控的搞懂了这些,什么远程控制、片上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之类的都属于雕虫小技了,唉,只怪自己没有数学细胞!

网友Z:
以现阶段的技术,完全可以通过建立网络操作平台,相应的应用软件,加上对应的家居控制器构成,实现你需要的远程开关、甚至控制调节的功能。不过需要专业人员参与对应的应用软件开发。成本不会达到100000这么高!!!

请参考智能家居控制相关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N:
回复内容:对:wenbaolv关于都是有钱人啊    没事搞什么智能的    一般人能玩的起吗! 内容的回复:阁下所言甚是,有时间不如拿钱老的《工程控制论》或是其他什么“自适应控制”方面的看看,那些让人不想活的公式让我又爱又恨,我们搞工控的搞懂了这些,什么远程控制、片上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之类的都属于雕虫小技了,唉,只怪自己没有数学细胞!

看来,我等之人学的都是皮毛啊

网友AA:
引用 网友W:
网友R 的回复内容:3000RMB,我可以给你做出来,不过是用手机短信控制的,你觉得方便吗? 短信控制,亏黄工能想出来啊

手机控制我们公司早就实现了!

投入成本不算大,运行成本有钱的人也可以承受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回复内容:对:zhaiyaolily关于引用 网友R:3000RMB,我可以给你做出来,不过是用手机短信控制的,你觉得方便吗? 短信控制,亏黄工能想出来啊内容的回复:手机控制我们公司早就实现了!投入成本不算大,运行成本有钱的人也可以承受哎!

说说怎么回事呢,怎么实现

网友AB:
有创意!!

    我看也不要搞得那么复杂吧,家里搞个带有以态网的HMI人机界面就行,在家时可触摸控制,上班时能过手机远程登录家中上位机监控画面就可以啊!呵呵。我正在考虑之中,手机如何进入我家的 昆仑屏的控制系统。

网友R:
引用 网友W:
网友R 的回复内容:3000RMB,我可以给你做出来,不过是用手机短信控制的,你觉得方便吗? 短信控制,亏黄工能想出来啊

这个东西这么用的地方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回复内容:对:zhaiyaolily关于引用 网友R:3000RMB,我可以给你做出来,不过是用手机短信控制的,你觉得方便吗? 短信控制,亏黄工能想出来啊内容的回复:这个东西这么用的地方很多了,

这种东西用在PLC上面还可以,用在家里不方便吧

网友AC:
我有个想法,用网络摄像头的控制云台改装一下,改成控制开关。只是个想法,不知行不行。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我有个想法,用网络摄像头的控制云台改装一下,改成控制开关。只是个想法,不知行不行。

这个想法好象不错,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AE:
100积分求助:用手机如何控制家里的照明,需要买什么    楼上的朋友们100积分能买什么?简单的问题不要复杂化,给家里的灯加装一个声光控开关,然后用自己的手机拨打自己家的座机电话不就OK了吗!  哈哈!

网友AF:
引用 网友AE:
100积分求助:用手机如何控制家里的照明,需要买什么    楼上的朋友们100积分能买什么?简单的问题不要复杂化,给家里的灯加装一个声光控开关,然后用自己的手机拨打自己家的座机电话不就OK了吗!  哈哈!

好主意。。。呵呵呵。。

网友AG:
用短信的方式很简单就一个PLC+一个G-BOX模块···不过短信还是要收钱,

网友AH:
/此处为结帖标志:/感谢热心网友回答

网友AI:
家里一定有电话,用手机拨打电话,再用电话振铃信号驱动输出就可控制,多路加装电话分机!

网友AJ:
光控制灯的话不难!用手机wifi控制的!淘宝上就有这样的模块卖!一两百元钱!!

网友AK:
想法不错,但你的找专人来作,没有资金闲磨

网友AL:
这么麻烦干什么,弄个电视遥控器控制不也一样嘛

网友P:
楼主我回答的方法最好了,等着那100分那

网友AM:
牛人一大堆

网友AN:
我帮你算了下,买一台威纶通触摸屏3000元左右

一个无线路由器120元左右,

一个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的装置,走MODbus协议与触摸屏通讯(很简单的),需要点研发费。2000元吧

继电器

灯具

软件现成的就有,威纶通的VNC手机客户端远程监控(支持安卓系统、苹果手机)。

触摸屏与路由器联网,在路由器端对触摸屏进行端口映射。相当于web发布。

打开手机客户端VNC输入触摸屏的IP地址,只要手机能上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控制家里的灯。推广之,可以控制家里的任何智能家具。

费用也不是很高,控制简单的灯的话,只要10000多元(不包括手机)。

网友AO:
思路不错,我感觉装在家里实际的意义不是太大。

网友AD:
对:今生缘关于楼主我回答的方法最好了,等着那100分那 内容的回复:

可以考虑 给位兄弟

网友AP:
太落伍了吧?找找家居智能控制系统的方案吧。

网友:
用GPRS通讯方式控制,外加集中控制箱,要比手机短信便宜、方便。

网友AQ:
引用 网友AR:
家里一定有电话,用手机拨打电话,再用电话振铃信号驱动输出就可控制,多路加装电话分机!

网友AS:
引用 网友X:
手机远程登录家中上位机监控画面就可以啊!

这个要得!我也这样想

楼主(2012-05-16):
顶下自己的帖子,好久没有人反应了

网友AT:
对:XUYI-011关于100积分求助:用手机如何控制家里的照明,需要买什么    楼上的朋友们100积分能买什么?简单的问题不要复杂化,给家里的灯加装一个声光控开关,然后用自己的手机拨打自己家的座机电话不就OK了吗!  哈哈!内容的回复:

那也有别人打错电话的时候啊

网友AU(2016-03-05):
智能家居就可以控制一切。包括智能门锁,电器,窗帘,窗户,煤气,自来水,防盗等,包括视频,包括报警系统!手机远程视频操作。全套就十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