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怎么在线(在电脑上)与西门子PLC200通讯

楼主(2012-02-20):
刚刚学习组态方面的知识,不知道怎么在线与PLC进行通讯(就是我的组态软件装在电脑上,用电脑模拟触摸屏与PLC进行通讯)。哪位高手能给指点一下,举一个具体实例,我现在用的是西门子的PLC200,组态软件我现在电脑上装的是显控的和组态王,谁能帮一下忙?谢谢了!

网友A:
转载:

用以太网向导,编程时直接调用以太网生成的子程序就行。
给你一个组态王通过以太网与一台CPU224连接的例子。参照一下很容易实现电脑与5台S7-200进行以太网通讯。
CP243-1与工控机(组态王)实现以太网通讯组态实例
1.      S7-200 PLC的以太网模块CP243-1作为服务器的组态
1.1.   打开PLC应用程序→工具→以太网向导,如图1-1

1.2.   单击以太网向导,弹出画面如图1-2。

1.3.  指定模块位置。 直接单击“下一步”,如图1-3,单击“读取模块”,得到模块的相关信息,注意:模块位置一定要与读取模块的位置信息相对应。

1.4.  指定模块地址。单击“下一步”,如图1-4,以手动方式在"IP地址"域中输入模块IP地址(系统默认192.168.0.1),或单击"IP地址浏览器"图标从列表中选择一个模块IP地址。您还必须以手动方式输入子网掩码(系统默认255.255.255.0)和网关地址(系统默认0.0.0.0)。
选择"允许BOOTP服务器自动为模块指定IP地址"复选框,允许以太网模块在启动时从BOOTP服务器(根据MAC地址,见模块上端盖下条码:00-0E-8C-92-D5-95)获取IP地址、网关地址和子网掩模。如果您选择该选项,则IP地址、子网掩模和网关地址方框无法使用。
您还必须为模块指定通讯连接类型。您可以从以下通讯进行选择:
? 自动检测通讯(默认值)
? 全双工 100兆位通讯
? 半双工 100兆位通讯
? 全双工10兆位通讯
? 半双工10兆位通讯

图1-4
1.5. 指定命令字节和连接数目。单击“下一步”,如图1-5。
输入以太网模块的输出内存地址(Q地址)。智能模块的命令字节是指给定模块的Q字节(输出字节)。如果向导在步骤2读取模块位置,输出内存地址会自动显示。
指定您希望为以太网模块配置的连接数目。以太网模块最多支持8个异步并行连接。
注释:这些8个对等连接是在STEP 7-Micro/WIN和以太网模块之间连接之外附加的连接。
如果您选择配置某个连接,当您单击"下一步"时,会显示"配置连接"对话框。

图1-5
1.6. 配置连接 。单击“下一步”,如图1-6

图1-6
使用下一个连接 > 和 < 前一个连接按钮,在您正在配置的连接之间浏览。
注释:您需配置您请求的所有连接。向导会重复配置程序,直至每个连接的所有部件均被定义。
将每个连接定义为客户机连接或服务器连接。
客户机连接请求在本地PLC和远程对象之间执行数据传送。每个客户机连接可能包含1至32个数据传送。
服务器连接从远程客户机接收连接请求。可将服务器配置为从任何客户机或仅限指定的客户机接受连接。
如果您选择配置服务器连接,您必须:
? 定义远程对象的TSAP。
? 选择"接受所有连接请求"复选框,选择允许服务器接受来自任何客户机的连接,或输入具体的模块IP地址,选择指定某一特定客户机可与服务器连接。使用"IP地址浏览器"图标,浏览至某一特定模块IP地址。
? 选择使用"保持现用"功能。该功能使模块定期向对象发出信息,使连接保持现用。
1.7.CRC保护与保持现用间隔 。单击“确认”,如图1-7

图1-7
CRC(循环冗余检查)保护选项允许您指定以太网模块检查偶然发生的配置损坏。向导为V内存中配置的两个数据块部分生成CRC值。当模块读取配置时,则重新计算该值。如果数字不匹配,配置损坏,模块不会使用该配置。
注释:
? 如果您选择"CPC保护"选项,向导则不会生成"以太网重新配置"(ETHx_CFG)指令。
? 如果您选择"CRC保护"选项,程序则无法在运行时修改配置。
? "保持现用"功能向对象发出一则信息,以确保连接依然现用。由您指定该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从1至32767)。
1.8. 分配配置内存。单击“下一步”,如图1-8

图1-8
    导为以太网模块建立一个配置块,并将该配置存储在PLC的V内存区。在数据块中您希望放置配置的位置指定一个起始地址。您可以在您希望配置块存储的位置选择V内存地址, 如果您希望向导建议一个未使用的正确大小的V内存块,则单击"建议地址"按钮。配置块的大小根据您在向导中所作的具体选择不同而异。
1.9.生成项目部件。单击“下一步”,如图1-9。

以太网模块向导为您选择的配置(程序块和数据块)生成项目部件,并允许程序使用该代码。向导显示您请求的配置项目部件。您必须在使用前将以太网模块配置块(数据块)、系统块和程序块下载至S7-200 CPU。
1.10.单击“完成”,如图1-10。

1.11.   单击“是”,完成本次“以太网向导”。
1.12.   以太网子程序的调用,如图1-11。

1.13.将组态完成的程序一定要下载至PLC中,配置才生效。
注:以上任务净油机出厂时已完成,用户不必配置。
2.      组态王作为客户机的组态
2.1.   打开组态王开发软件,选择设备→COM1,如图2-1

2.2.   双击“新建”,选择S7-200系列(TCP)→TCP,如图2-2

2.3.   单击“下一步”,输入要安装的设备的逻辑名称,如图2-3。

2.4.   单击“下一步”,选择串口号。如图2-4。

图2-4
2.5.   再单击“下一步”,输入设备的IP地址(即上面CP243-1配置时设置的192.168.0.1)及相对于PLC CPU224XP的位置(槽号),如图2-5。

图2-5
2.6. 再单击“下一步”,保持默认值,如图2-6。直接单击“下一步”,如图2-7。

图2-6
2.6.   单击“完成”,就配置了一个“TCP”设备。如图2-8。

图2-7
 图2-8
至此,就完成了CP243-1与组态王的设备配置。注意:一定要记住安装组态王软件的PC的IP地址一定要与CP243-1中定义的客户机的IP地址(192.168.0.1)一致,否则,无法建立CP243-1与组态王之间的正常通讯。

参考资料:

《组态王与西门子S7-200的几种通信方式》连接:

http://ca.nstl.gov.cn/commChannel/content.asp?contentid=162005

http://wenku.baidu.com/view/b960ee50ad02de80d4d8402f.htm

网友B:
2012年2月20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转载:用以太网向导,编程时直接调用以太网生成的子程序就行。给你一个组态王通过以太网与一台CPU224连接的例子。参照一下很容易实现电脑与5台S7-200进行以太网通讯。CP243-1与工控机(组态王)实现以太网通讯组态实例1.      S7-200 PLC的以太网模块CP243-1作为服务器的组态1.1.   打开PLC应用程序→工具→以太网向导,如图1-1 1.2.   单击以太网向导,弹出画面如图1-2。 1.3.  指定模块位置。 直接单击“下一步”,如图1-3,单击“读取模块”,得到模块的相关信息,注意:模块位置一定要与读取模块的位置信息相对应。 1.4.  指定模块地址。单击“下一步”,如图1-4,以手动方式在"IP地址"域中输入模块IP地址(系统默认192.168.0.1),或单击"IP地址浏览器"图标从列表中选择一个模块IP地址。您还必须以手动方式输入子网掩码(系统默认255.255.255.0)和网关地址(系统默认0.0.0.0)。选择"允许BOOTP服务器自动为模块指定IP地址"复选框,允许以太网模块在启动时从BOOTP服务器(根据MAC地址,见模块上端盖下条码:00-0E-8C-92-D5-95)获取IP地址、网关地址和子网掩模。如果您选择该选项,则IP地址、子网掩模和网关地址方框无法使用。您还必须为模块指定通讯连接类型。您可以从以下通讯进行选择:? 自动检测通讯(默认值)? 全双工 100兆位通讯? 半双工 100兆位通讯? 全双工10兆位通讯? 半双工10兆位通讯 图1-41.5. 指定命令字节和连接数目。单击“下一步”,如图1-5。输入以太网模块的输出内存地址(Q地址)。智能模块的命令字节是指给定模块的Q字节(输出字节)。如果向导在步骤2读取模块位置,输出内存地址会自动显示。指定您希望为以太网模块配置的连接数目。以太网模块最多支持8个异步并行连接。注释:这些8个对等连接是在STEP 7-Micro/WIN和以太网模块之间连接之外附加的连接。如果您选择配置某个连接,当您单击"下一步"时,会显示"配置连接"对话框。  图1-51.6. 配置连接 。单击“下一步”,如图1-6 图1-6使用下一个连接 > 和 < 前一个连接按钮,在您正在配置的连接之间浏览。注释:您需配置您请求的所有连接。向导会重复配置程序,直至每个连接的所有部件均被定义。将每个连接定义为客户机连接或服务器连接。客户机连接请求在本地PLC和远程对象之间执行数据传送。每个客户机连接可能包含1至32个数据传送。服务器连接从远程客户机接收连接请求。可将服务器配置为从任何客户机或仅限指定的客户机接受连接。如果您选择配置服务器连接,您必须:? 定义远程对象的TSAP。? 选择"接受所有连接请求"复选框,选择允许服务器接受来自任何客户机的连接,或输入具体的模块IP地址,选择指定某一特定客户机可与服务器连接。使用"IP地址浏览器"图标,浏览至某一特定模块IP地址。? 选择使用"保持现用"功能。该功能使模块定期向对象发出信息,使连接保持现用。1.7.CRC保护与保持现用间隔 。单击“确认”,如图1-7 图1-7CRC(循环冗余检查)保护选项允许您指定以太网模块检查偶然发生的配置损坏。向导为V内存中配置的两个数据块部分生成CRC值。当模块读取配置时,则重新计算该值。如果数字不匹配,配置损坏,模块不会使用该配置。注释: ? 如果您选择"CPC保护"选项,向导则不会生成"以太网重新配置"(ETHx_CFG)指令。? 如果您选择"CRC保护"选项,程序则无法在运行时修改配置。? "保持现用"功能向对象发出一则信息,以确保连接依然现用。由您指定该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从1至32767)。1.8. 分配配置内存。单击“下一步”,如图1-8 图1-8    导为以太网模块建立一个配置块,并将该配置存储在PLC的V内存区。在数据块中您希望放置配置的位置指定一个起始地址。您可以在您希望配置块存储的位置选择V内存地址, 如果您希望向导建议一个未使用的正确大小的V内存块,则单击"建议地址"按钮。配置块的大小根据您在向导中所作的具体选择不同而异。1.9.生成项目部件。单击“下一步”,如图1-9。 以太网模块向导为您选择的配置(程序块和数据块)生成项目部件,并允许程序使用该代码。向导显示您请求的配置项目部件。您必须在使用前将以太网模块配置块(数据块)、系统块和程序块下载至S7-200 CPU。1.10.单击“完成”,如图1-10。1.11.   单击“是”,完成本次“以太网向导”。1.12.   以太网子程序的调用,如图1-11。 1.13.将组态完成的程序一定要下载至PLC中,配置才生效。注:以上任务净油机出厂时已完成,用户不必配置。2.      组态王作为客户机的组态2.1.   打开组态王开发软件,选择设备→COM1,如图2-1 2.2.   双击“新建”,选择S7-200系列(TCP)→TCP,如图2-2 2.3.   单击“下一步”,输入要安装的设备的逻辑名称,如图2-3。 2.4.   单击“下一步”,选择串口号。如图2-4。 图2-42.5.   再单击“下一步”,输入设备的IP地址(即上面CP243-1配置时设置的192.168.0.1)及相对于PLC CPU224XP的位置(槽号),如图2-5。  图2-52.6. 再单击“下一步”,保持默认值,如图2-6。直接单击“下一步”,如图2-7。 图2-62.6.   单击“完成”,就配置了一个“TCP”设备。如图2-8。 图2-7 图2-8至此,就完成了CP243-1与组态王的设备配置。注意:一定要记住安装组态王软件的PC的IP地址一定要与CP243-1中定义的客户机的IP地址(192.168.0.1)一致,否则,无法建立CP243-1与组态王之间的正常通讯。参考资料:《组态王与西门子S7-200的几种通信方式》连接:http://ca.nstl.gov.cn/commChannel/content.asp?contentid=162005或 http://wenku.baidu.com/view/b960ee50ad02de80d4d8402f.htm内容的回复: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