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伺服产品出厂前到底要测试些什么

楼主(2012-02-20):
      最近在做一个伺服产品的工艺,据以前同事的经验,伺服产品出厂后稳定性比较差,现求助伺服产品出厂前都要经过哪些测试才能提高产品稳定性。想发帖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国产伺服产品在稳定性上普遍赶不上国外的伺服产品”这种现象,这是我在现场调试时那些工人师傅的普遍感受。

      翻看以前的测试记录,发现出厂前测试过的主要有电源测试,整机空载老化,高低温运行,模拟负载测试,还有一些保护测试。觉得产品稳定不够主要是测试方面出了问题。不知道各位大能知道其他公司是怎样测试的。

      另外,公司的软件测试就是用示波器查看样机的信号波形,不知道各位大能是否知道其他公司有专门针对控制软件进行测试吗?

网友A:
从根本上讲,产品的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不是测试出来的,测试的目的是帮助设计发现问题,改进产品。

如果根源在设计,测试本身并不能真正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否则无异于轮盘赌,把不幸出了问题产品提前毙掉而已。

网友B:
从根本上讲,产品的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不是测试出来的,测试的目的是帮助设计发现问题,改进产品。

這該是產品的開發期

但產品的品質可靠性 這是靠做出來 靠生產的工藝 及採用零件的可靠性 來達成 這些更需要測試

出廠前的檢測僅做些功能性的測試 那這就看你規格怎定義 檢驗你訂的規格 如最大電流 額定電流---等

网友A:
背景和经历决定经验,不得不佩服笨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