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或者电容启动电机改造

楼主(2012-02-20):
一个电机是电容启动或者电阻启动

我现在改用欧瑞的变频器E1000-0007S2这款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交流

我打算把电机由单相改成能适应这种三相220V 的变频器输出控制。请问要怎么改?

根据是什么?懂的朋友请告诉我 谢谢!

楼主:
不改变绕组的前提下。有没有办法啊?急啊帅哥们

网友A:
没有。不改哪来的三相对称绕组啊?

网友B:
看你单相电机是哪种方式启动

网友C:
电容在电机外面吗?如果在外面就把电容拆了,看看从电机出来的是不是有3根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容在电机外面吗?如果在外面就把电容拆了,看看从电机出来的是不是有3根线,

网友E:
不改变绕组的前提下。有没有办法啊?

没有。不改哪来的三相对称绕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改变绕组的前提下。有没有办法啊?没有。不改哪来的三相对称绕组啊?

网友A:
对:猫腻1987关于电容在电机外面吗?如果在外面就把电容拆了,看看从电机出来的是不是有3根线,内容的回复:

有三根线就是三相绕组了?

网友G:
你要用220v变频器只能用双电容单相电机三角形连接。如果你用的单电容电机肯定不行,你可以测量三根线的阻值不一样。如果三根线的阻值一样就可以代替。

网友H:
你先看看电机是几根线的。再量一下电阻,看看是不是对称的,不是对称的只能换线圈,

楼主:
我试过了 简单要死,直接把三相的220 接两相空一相,就可以用了 我转了一个小时不发热。不过有个前提太低速了就不能用

网友I:
2012年2月20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J:
直接把三相的220 接两相空一相,就可以用了 我转了一个小时不发热。不过有个前提太低速了就不能用

这样是决定于变频器的性能,如果有三相输出检测的会报警停止输出,如果直接这样 用要关掉这个功能。220的变频器输出三相的电压最高都是220v。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直接把三相的220 接两相空一相,就可以用了 我转了一个小时不发热。不过有个前提太低速了就不能用这样是决定于变频器的性能,如果有三相输出检测的会报警停止输出,如果直接这样 用要关掉这个功能。220的变频器输出三相的电压最高都是220v。

这个应该仅限于实验室里,现场是不会允许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