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29脚SRV-ON有无使用次数?如有应该如何解决马达频繁激

楼主(2012-02-20):
请教各位大侠:

松下A4伺服29脚SRV-ON有无使用次数?如有应该如何解决马达频繁激磁与释放?

网友A:
一般只要伺服运行即SRV-ON,运行中伺服不旋转的话,停止发脉冲或其他控制方式对应为零即可,不要频繁释放

网友B:
频繁激磁与释放,影响伺服寿命。

网友C:
说明书已经明确说明不要用SRV-ON来启动和停止电机,一般SRV-ON启动后如果需要停机还是通过给定信号为0来控制。

网友D:
2012年2月20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忙着调试机台。请各位大侠包函,因马达运行时要求需要无激磁状态以配合其他机构定位所以必需要频繁激磁释放。是不是可改用位置加扭拒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