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伺服问题,,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2-02-20):
电机每转2000脉冲,减速机是1/25的,齿轮比40/170 ,行程是0~270度。。
结果是 13125 个脉冲走27度,这个怎么算的,我怎么算都不对呀

松下电机 带个减速机--------驱动40齿的齿轮------外接一个170齿的大轮

网友A:
伺服电子齿轮比设置的多少?你说的电机每转2000个脉冲怎么知道的?

网友B:
估计看的说明书。不过他这是不是想用S7-1200PLC 实现控制。感觉没说的太清楚。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伺服电子齿轮比设置的多少?你说的电机每转2000个脉冲怎么知道的?内容的回复:

电机每转一次的指令脉冲为2000,这个设了后电子齿轮就无效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估计看的说明书。不过他这是不是想用S7-1200PLC 实现控制。感觉没说的太清楚。内容的回复:

按13125脉冲走27度,那360度就是175000个脉冲,我算的是212500个脉冲,根原来的不一样,是不是还有什么参数没考虑到。

网友C:
2012年2月20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