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使用过导轨式开关电源?来谈谈使用心得。

楼主(2012-02-20):
开关电源做工控的都知道,而且很多工程师都用过,也安装过,有什么感觉?开关电源有平板式开关电源和导轨式开关电源之分,有些工程师这两种都用过,相信他们用了导轨式开关电源之后就不愿意再用平板式的了,是不是呢?您是不是这样认为?您有什么使用心得呢?

楼主:
先谈谈我的感受,以前一直使用平板式的开关电源,就是感觉安装起来太麻烦了,从备料、定位孔、钻孔、攻丝到安装,没有半个小时是绝对搞不定的。

网友A:
导轨式的较贵,价格能差将近一倍。

网友B:
导轨式的安装更换更容易,值得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认为价格在什么程度较合适?如果价位降下来,降到你满意的程度,您会选择使用吗?

网友D:
个人倒是喜欢用导轨式的,但是,究竟买哪种,个人说了不算数啊。做技术的,您懂的

网友E:
为什么导轨的会比平板的贵那么多呢?他的成本高很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robotH关于导轨式的较贵,价格能差将近一倍。 内容的回复:您认为价格在什么程度较合适?如果价位降下来,降到你满意的程度,您会选择使用吗?

1、导轨式比平板式贵是正常的,因为设计理念不一样。导轨式电源受体积限制(不能太高,不能太深,否则不适合导轨安装),以及散热效果不如平板,所以要采用高效电路,功率管要求发热量小,效率高。有点象笔记本电脑用的电源适配器。所以成本比平板要高。而产量规模又不如平板电源,所以我觉得当前导轨电源的性价比要差一些。如果硬性降价,除非赔本赚吆喝,或者质量上不能保证。

2、从实际使用角度看,除非电箱要求特别小,电器件不好布局,这才会考虑采用导轨电源。正常情况,用平板电源并不觉得安装麻烦,因为我们设计电箱时已经要求电箱厂家在安装板上都打好了孔。

3、当然,如果今后随着导轨电源的量产,或者电源芯片升级,使得导轨电源价格接近于平板电源,那么还是会优选导轨电源的。

网友F:
哈哈,七楼讲的不错,不过平板式的电源散热比较好,如果不考虑空间的话,可以仿照欧姆龙的加装一个导轨固定板,安装就方便了。

网友G:
这个广告做的好。。。。。

网友H:
导轨电源安装很方便,这可能就是很多工程师原因使用的地方,现在大多电源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E:
7楼分析的确实非常精辟!

     对于一般的非标自动化设备设备都是工程师自己开孔锁螺丝,除非是那种标准量产机才有可能去要求电箱生产厂家开好孔。如果有了这种导轨电源估计所有的工程师都会于情于理的选用导轨式,价格降下来才是王道。

网友I:
我们公司这两种电源都用的,注意是应用的场合不通,导轨式我们都是安装在机柜呢,平板相对用的少,主要安装不方便。

网友J:
导轨式的安装更换更容易

网友K:
     导轨式的比平板式的省空间吗?不见得吧,平板式的可以直接装在电箱侧面,我们玩小电箱玩的多了,只能用平板的

     导轨式的两大好处:1,安装方便;2,漂亮,看起来比较高档。

     至于更换方便,长那么大,还没见过明纬开关电源烧了的,一般我们都直接短路玩的,保险管都不要

     当然,楼主,我是喜欢导轨式开关电源的,楼主加油,只要质量和明纬有的比,支持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导轨式的比平板式的省空间吗?不见得吧,平板式的可以直接装在电箱侧面,我们玩小电箱玩的多了,只能用平板的     导轨式的两大好处:1,安装方便;2,漂亮,看起来比较高档。      至于更换方便,长那么大,还没见过明纬开关电源烧了的,一般我们都直接短路玩的,保险管都不要      当然,楼主,我是喜欢导轨式开关电源的,楼主加油,只要质量和明纬有的比,支持你

见过明纬电源有香港和台湾的,不知哪个是原厂的,一般选择朝阳或者西门子电源,价格都比较贵,去电子试产买的便宜很多。

楼主:
明纬的电源市场上假的和仿的太多了,质量高低不一,鱼目混珠,很难分辨。开关电源的区别在于器件的好坏,差价一般1-2倍不等。所以千万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看器件的好坏和产品的生产工艺。导轨式开关电源市场上很少见。所以很多工程师对导轨式开关电源还没有什么很深的认识。仅仅认为二者的安装方式不同,其实导轨式开关电源的器件选用是和平板式的有很大不同的,体积小了很多,成本也增加很多。

楼主(2012-04-20):
导轨式开关电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互换性较好。有个高尔夫球场客户的控制柜用的是60W平板式开关电源,钻进去一只壁虎造成短路烧了,当时没有合适大小的电源替换,就用我们导轨式开关电源替换了,把导轨上的继电器稍微挪了一下,腾出点空间就装上去了。要不然一两天可能都搞不定。

网友L:
你找过我似的,在另外你的一个帖子,这样的文章和调研尽量减少,因为涉嫌广告作用多,容易把你id给管理了。可以加入军团,和军团弟兄去讨论,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网友M(2012-05-23):
引用 网友G:
这个广告做的好。。。。。

网友N(2018-01-25):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导轨式的比平...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导轨式的比平...

其实明纬产品一般,算不上很好,只是比国内一些电源厂对品质管理,和制造管控好一些,用料也是很一般。

网友O:
明纬的导轨式开关电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