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软件怎样与单片机通讯
any zhang

楼主(2012-02-20):
各位大侠:

     我现在手头有个用单片机做的I/O控制板,我想用串口调试软件进行调试,但怎么也通讯不上!问题出在哪里啊?

     串口号:COM1   波特率:38400     停止位1    数据位8   校验位偶    MODBUS   RTU

网友A:
单片机根据MODBUS的协议编写的通讯程序有没有问题,检查下端口COM1是否正常以及通讯电缆是否完好。

网友B:
1、确认通讯线是否正常

2、单片机是否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

3、通讯格式是否设定正确,选择无校验试下

4、发送数据时什么,如单片机的站号是多少,相应I/O点对应的MODBUS地址设定是否正确等。

要排查的问题挺多的,一一细心检查一下,肯定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确认通讯线是否正常2、单片机是否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3、通讯格式是否设定正确,选择无校验试下4、发送数据时什么,如单片机的站号是多少,相应I/O点对应的MODBUS地址设定是否正确等。要排查的问题挺多的,一一细心检查一下,肯定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D:
MODBUS   RTU   ,你确认单片机用的是这个协议吗?串口号:COM1   波特率:38400     停止位1    数据位8   校验位偶,这些也是根据单片机程序来确认的吗?

网友E:
需要确认通讯协议,要检查电缆是否有问题,电脑也可以重新启动一下。

网友F:
我有个调试软件,针对这个单片机的(开发这个I/O板的人写的),我用他做的那个调试软件可以通讯上,而且还可以测试输出状态!问题是他人联系不到了,这个软件的源程序没有,我不知道访问单片机的那个存储器?这个I/O板是用RS-485通讯的,单片机的站号是1(那个调试软件上可以改站号的)。

网友F:
还有我用的宇泰的UT-503(232转485通讯模块)!

网友G:
2012年2月20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F:
大哥,不要做广告好不好啊!。。。。。。

网友H:
搭两根线在那两块板子的通讯电缆上,然后用你那个485转232的电缆接到电脑,再用串口调试软件监控通讯数据

网友H:
实在不行就找到控制板的485芯片,在那芯片去单片机一端再接一片232

网友F:
哦,这个办法倒是蛮好!我去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