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2-02-20):
                                                                               电烙铁的使用方法

      1.内热式电烙铁 该种烙铁几乎取代了早期普通外热式电烙铁。内热式电烙铁具有重量轻,体积小,发热快和耗电等特点。一只20瓦的内热式电烙铁的功能与早期的25-40瓦的外热式电烙铁的功能相当,所以很适合焊接一般小型电子元器件和印制电路。内热式烙铁常用的是15W.20W.25W.30W和40W等几种,坏了只要用相应功率的芯子更换即可,而且价格很便宜。
      2.调温电烙铁 普通的内热式烙铁其烙铁头的温度是不能改变的,要想提高烙铁头的温度,只有更换的瓦数的电烙铁。调温电烙铁则不同,它的功率最大是60瓦,并附加一个功率控制器(长用可控硅电路调节)。使用时可改变供电的输入功率,可调温度范围为100-400摄氏度。配用的烙铁头为长寿头,售价100-160元不等。
      3.双温电烙铁 该种烙铁结构简单,在烙铁手把上附有一个功率转换开关。开关分两位,一位是20瓦,另一是80瓦。只要转换开关的位置即可改变烙铁的发热量。这种双温电烙铁还配有不同尺寸的长寿烙铁头(附件)。以便用户转换烙铁功率时选用。
      4.恒温电烙铁目前市售的恒温电烙铁种类较多,烙铁芯子普遍采用PTC元件。铁头不仅能恒温,而且可以防静电,防感应电,很适合直接焊接CMOS器件。高档的恒温电烙铁,其附加的恒温装置上带有烙铁头温度的数显装置,显示温度最高400摄氏度。烙铁头带有温度传感器,在控制器上可由人工改变焊接时的温度。若改变恒温点,烙铁头很快就达到新的设置温度。市售的这种恒温电烙铁,其售价按附加装置的功能不同,价位不等,一般的几百元一把,带恒温数显的则可能上千元。
      5.应急用的电池供电烙铁 这是一种供野外作业或电子爱好者应急用的电烙铁。该烙铁采用可充电电池(镉镍电池,蓄电池或汽车电瓶)供电。烙铁芯(发热元件)采用低阻值的电阻丝或PTC元件。烙铁的工作电压有多种规格:3V.6V.12V.24V耗电6-10瓦,并附有相应的快速充电器,每充一次电,可以焊接100个以上的焊点。该烙铁具有速热性能,几十秒钟即可化锡+
      6.热风焊烙铁 又称气体烙铁,准确的讲它不属于电烙铁,它是使用液化石油气作热源。烙铁工作时,发出定项火苗,此时火苗附近空间就升温,达到焊接目的。这种烙铁专用于贴片元件的电子产品如BP机,手机(大哥大)等维修时用。使用热风焊烙铁时,调节火苗温度到需要值(凭经验),再让火苗在需拆的贴片元件附近移动,当元件的锡点熔化时即可取下需拆元件,然后补焊上新元件。热风焊烙铁的最高温度可达1300摄式度,售价250元左右/把。
上述介绍的各种烙铁,均可在市场上购到。
       焊接,看起来简单容易。初学者真动手焊接时,常涉及到诸多问题,要焊出高质量的焊点,实际上并不那么容易.下面谈谈有关焊接的基本知识.
       1.选用焊剂 可供金属(导电材料)焊接的焊剂种类很多,常用的有氯化锌.焊锡膏(俗称焊油).氯 化锌虽然去污和去油作用很强,但腐蚀性很大,绝不能用于电子元件焊接.焊锡膏用起来最方便,但使用后常有部分残留液在焊点附近,不仅容易沾染尘污,而且因含酸性,对元件仍有一定的腐蚀作用,所以,除一些特殊情况外,也不宜用于焊接电子元件.焊接电子电路元件最合适的焊剂是松香或松香酒精溶剂.因松香是中性物质,对元件无腐蚀作用.需要注意,焊接时松香和焊锡应该加到焊点上去,不要用热的烙铁去蘸松香.市售的一种松香焊锡丝(焊锡丝是空心的,空心处灌满松香),使用效果不错.
      2. 元器件引脚的清洁 电子元器件的金属引脚常有一层氧化物,氧化物导电性很差,对锡分子的吸附力不强,因此焊接前要把焊接处的金属表面用橡皮擦打磨光洁.有的人常用小刀去刮引脚上的氧化层,这是不合理的,因电子元器件的引脚出厂时都经过表面处理,目的是使元器件引脚易于焊接.若小刀刮去元器件引脚的表面层露出引脚的基本材料更不易焊接牢固.只有经过清洁后的电子元件的引脚,焊接之后才不会出“虚焊”.
      3. 使用电烙铁 电烙铁是焊接的主要工具,焊接一般的电子元器件常用20w的内热式电烙铁(对初学者).新买的电烙铁,使用之前要"上锡",方法是用砂纸或锉刀事先把烙铁头打磨干净,接上电源,待烙铁头温度一旦高过焊锡熔点时,再用它去蘸带松香的焊锡丝,烙铁头表面就会附上一层光亮的锡,烙铁就能使用了.没有上过锡的烙铁,焊接时不会吃锡,难以进行焊接.
烙铁使用时间长了或烙铁头过高,烙铁头会氧化,造成烙铁"烧死"而蘸不上锡,也难于焊接元件到印制板上.
烙铁头应保持清洁,不清洁的局部区域也蘸不上锡,还会很快氧化,日久之后常造成烙铁头被腐蚀的抗点,使焊接工作更加困难.烙铁头长时间处于待焊状态,温升过高,也会造成烙铁头"烧死".所以焊接时一定要作充分准备,尽量缩短烙铁的工作(加电)的时间,一旦不焊接立刻拔去烙铁电源.
      4. 焊接元件 焊接元件时应选用低熔点的松香悍锡丝.焊接时除烙铁头的温度适当外,被焊元件和烙铁的接触时间也要适当,时间短也会造成虚焊,时间太长会烫坏元器件.一般的元件焊接时间约为2-3秒钟即可.焊点处焊锡未冷到凝固前,切勿摇动元件的焊头,否则也造虚焊.焊接元器件过程中切忌烙铁头移动和压焊,这无助于焊接工作,还会影响焊点的质量.需要注意,对特殊器件的焊接应按元件要求进行,如有的CMOS器件要求烙铁不带电工作,或烙铁金属外壳加接地线.
      焊接技术是电子爱好者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功,也是保证电路可靠工作的重要环节,初学者一定要多加焊接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焊接技巧.
      众所周知,焊接是无线电制作和维修中的重要环节。初学电子技术首先碰到的问题也是焊接问题。把电子元器件焊接到印制板上,要合乎焊接要求,除了掌握焊接要领,正确使用焊料和焊剂之外,还与合理使用电烙铁有关。在这里笔者主要谈谈如何使用好电烙铁。
      1.合理选择电烙铁的功率
大家知道,用小功率电烙铁是不能焊接大型电子元器件(这里是指大的焊点)的,如果强行去焊,结果造成接触不良。如果用大功率电烙铁在印制板上焊接一般的电子元器件时,常烫坏铜箔线条或电子元件(如三极管,开关二极管),从而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所以焊接时,电烙铁的功率应与焊接的对象相适应。一般说来,焊接印制电路板上的常规元器件(如三极管,二极管,阻容元件,集成电路,中小功率管)时,最好采用20---30瓦的内热式电烙铁。初学者因焊接速度较慢,宜用20w的;若一次焊接的元器件多,速度又快时,宜用30w的;而要焊接引脚很粗大的器件或印板上大面积的接地点,功率型的接插件时,应按焊接时的耗热情况,选用45w,75w或100w的电烙铁,以保证焊接之后,元器件与相关的载体如印制板或导线之间的牢固性。
      2.变通使用电烙铁
在业余条件下,往往不能备有多种规格的电烙铁,那就要变通使用电烙铁了。常遇到的情况有下述两种:
(1)提高烙铁头的温度。冬天气温很低时,烙铁头散热快,温升慢,此时焊接较大的焊点就比较困难。这种情况,可用铁皮内贴绝热耐温材料(如石棉布)制成一个长圆筒保温罩置于铁架上,再把电烙铁头插入保温罩中,这不仅能加快烙铁头的温升速度,而且可以使其保持较高的温度。加装上述保温罩后,可把20w电烙铁的效果提高到接近30w;30w的提高到接近40w(短时间内)。
(2)降低烙铁头的温度。电子爱好者,若手上的电烙铁功率较大(30w以上)又未备有小功率烙铁时,若焊接普通的电子元件,则烙铁温度太高。这时可采取降温办法,可在大功率电烙铁与电源之间串接一支整流二极管(IN40007)或串联大瓦数的灯泡,或串联3--4微法的电容器,这样可以直接降低电烙铁的供电电压,从而达到降低烙铁头工作温度的目的。当然采取这种降温法必须根据所用电烙铁的功率,电网电压和环境温度等因素,由试验确定。例如:一支75w的电烙铁与3--4微法的电容器(耐压400v)串联后,其功率可降至20到40w左右。
(3)烙铁头
      烙铁头是焊接中的重要因素。市售有各种形状的长寿烙铁头供焊接各类元器件的需要。常用有空芯吃锡头,扁状吃锡头,都 能焊接现有的多数元器件。不管哪种烙铁头,处于待焊状态时,宜拔下烙铁电源,以防烙铁头的温度太高,头子严重氧化,告成焊点处锡点过少,使焊接质量下降。当然,焊接是一种实践技术,多焊接才能提高水平。

      电路板上的元件焊上容易焊下难,相信大家都有此体会.笔者有几点小经验如下:
      1. 镊子夹取法 用镊子夹住元件引脚根部,待焊点熔化时,迅速将引脚拔离焊点.这里镊子兼有夹持和散热作用,拔离时可配合烙铁头压拔等动作.
      2. 细铜丝粘附法 将铜丝导线去皮涂上焊剂,从熔化的焊点里徐徐拉过,元件引脚上的锡液就粘附到了铜丝上.此法适用于焊点细小处如集成电路的引脚.
      3. 吹气法 对准刚熔化的焊点用力吹气,将锡液吹走.注意吹的方向,不要吹到使电路其它节点短路,此法适用于焊点粗大处.
      注意几点 取元件时要做好散热工作,焊点老化时要加焊剂以促进溶解,最好把上述几种方法综合应用。

网友A:
虽然经常使用电烙铁,有些东西还真的不知道来。

网友B:
这种假专家,就跟孔乙己似地,你说他“回”字四种写法没用吧,也完全不是,你说他有用吧,他又确实没有什么用处。

假专家的特征就是回避主要问题,从来不研究关键问题,只是在一些无伤大局的细枝末节的地方下功夫。

网友C:
虽然常用电烙铁,但这些东西还大都不知道呢,楼主,能上点图吧?

网友D:
算来我已经拿了43年电烙铁了,还真没认真总结一下,还有这么多说头?

网友E:
用了多年电烙铁,只知道什么样式的电烙铁好用、需要用多大功率的电烙铁、焊接场效应管时必须将电烙铁断电等,还真没研究过楼主所说的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F:
总结的还是很到位的!

网友G:
在烙铁上下过苦功的,呵呵,当时还得了公司电子班第4名,对这些知识还真没了解过。

网友H:
1、电烙铁的使用关键是焊剂的使用,能始终保持烙铁头吃满锡!

2、开始使用电烙铁的人,听说怕烧坏元件,所以一点一点的操作,结果堆焊成毛刺状。实际上焊接时要持续烧融捧活表面,一次成功才好;

网友I:
还凑合,呵呵呵!!!!!!!!!

网友H:
3、使用电烙铁的经验、方法,只有使用中才能真正掌握好,不好言传!

网友J:
还是要经常练习才可以的

网友K:
应该好好练习考好用!!!!

网友L:
用了这么多年的烙铁都不知这些,泥腿子出身

网友M:
谢谢楼主。我先收着。学习一下

网友N:
种类总结很细致!

个人觉得某些经常遇见的细节不够详细。比如说新洛铁头及其烧死前后的处理,楼主讲用砂纸,某认为有误导性,一般的砂纸都是粗砂,怎么好打磨烙铁头,除非是细沙,本人常用刀。

想防烙铁头烧死,又不想花高价,又嫌断电通电麻烦,就给烙铁头准备个“房间”,外围放降温之物(如水,或吸水海绵)....

网友O:
引用 网友I:
还凑合,呵呵呵!!!!!!!!!

网友P:
有心人,细微处能见真功夫

网友Q:
电路板上的元件焊上容易焊下难,招法很好,学习,顶一下!

网友R(2012-11-29):
我还再用外热式电烙铁!

网友S:
飘过,学习了,很多功能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T:
只有经常使用电烙铁,才能掌握技巧。

网友U:
    楼主总结的很全面。首先要将被焊处用金相细砂纸砂去表面氧化层,再使用电烙配合松香与焊丝焊接,要做到一气呵成,焊好后用嘴吹一下即可,这样不易虚焊。一点小经验。

网友V:
刚开始手抖,焊的点很毛刺,特别贴点电阻焊的很丑,很丑,然后一直焊,就熟练了。有个度的。手悠下感觉还不错,真是孰能生巧的,再多的说法不如自己焊个百来个点实在

网友W:
这么详细,虽然经常用,还真很多不清楚,

网友X:
孰能生巧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E:
用了多年电烙铁,只知道什么样式的电烙铁好用、需要用多大功率的电烙铁、焊接场效应管时必须将电烙铁断电等,还真没研究过楼主所说的问题,学习学习!

有同感

网友Z:
经常干焊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看新闻,说乔布斯年轻的时候由于接触电脑电子芯片,电子焊接,在30多岁时体内就产生癌细胞。电子产品里面的致癌物质很多。

作业要注意防护,孟非说得好:有命挣钱,还要有命花钱。

诚立电气自动化:http://goodgo-118.taobao.com/

网友AA:
电烙铁这东西在家经常用,就是平时用的那一种,感觉都挺不错,焊点锡什么的,老方便了。不知道还有这么多种类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网友AB:
电烙铁是常用工具,所以回帖也多;用得多了,多多少少会积累些经验。

网友AC:
引用 网友H:
1、电烙铁的使用关键是焊剂的使用,能始终保持烙铁头吃满锡!2、开始使用电烙铁的人,听说怕烧坏元件,所以一点一点的操作,结果堆焊成毛刺状。实际上焊接时要持续烧融捧活表面,一次成功才好;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引用 网友H:1、电烙铁的使用关键是焊剂的使用,能始终保持烙铁头吃满锡!2、开始使用电烙铁的人,听说怕烧坏元件,所以一点一点的操作,结果堆焊成毛刺状。实际上焊接时要持续烧融捧活表面,一次成功才好;

赞一个!

网友AE:
岭南自动化前来支持主营爱德利变频器,www.atl88.com

网友AF:
烙铁头就是吃不满锡    烦恼

网友AG(2012-12-29):
引用 网友X:
孰能生巧的。。。。。。

网友AH:
谢谢楼主的提供,学习啦

网友AI:
哈哈,好贴。这个是基本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