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台达PLC数据下载线的驱动程序哪儿有下载的?

楼主(2012-02-20):
就是从电脑下载程序到PLC里,插数据线的时候显示新硬件,要装驱动,光盘丢了,哪儿能下载到?

楼主:
谁知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只有USB转232电缆,才需要装驱动。

不同型号的USB电缆,安装不同类型的驱动。

你用的是什么电缆,是CIF31?还是DTECH pl2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