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电压超过400,电量会多一些吗?

楼主(2012-02-20):
谢谢大家  工厂电压超过400,电量会多一些吗?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容易忽略啊,希望大家都来讨论下

从功率的计算公式来看,P=U2/R   功率是会有所增加!!!!!!

网友B:
400电压不算高,电费不会增加,相反由于线路损耗小,电费还会略少一些

一般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于绝缘临界击穿的设备、开关电源设备室危险的。可能会造成烧坏保险、击穿绝缘、烧坏设备等故障。

但是电压过高会导致电动机的定子磁通接近饱和状态,出现电流急剧增大,电机效率下降而发热严重

楼主其实400也是正常的

网友C:
该电压是在配电房的电压,还是用电设备处的电压?
耗电量与电压、电流有关系,电压偏高,例如纯电阻负荷,功率会增大。

网友D:
电压高点好,一般工厂电压390-410

网友E:
不超过410v就算正常。

网友F:
电压高了当然用电量多了。还用考虑!!!

网友G:
电压高,电流也会高,功率肯定也会高

网友H:
正常的,不算很高,呵呵~~~~

网友I:
我们这里有的时候可能接近420了,后来把变压器调理了一下,现在好了,过高很危险的,容易把某些设备击穿了!

网友J:
   差不多吧,我厂变压器房子到车间三相电压测量也是 420V 的说。

从功率的计算公式来看,P=U*U/R   功率是会有所增加!!!!!!但实际好像差不多,因为线损会少点吧

网友K:
这个电压幅度对有电感镇流器的照明灯影响不大;白炽灯会缩短寿命,当然耗电会多;对电感性负载比如电动机,由于电压高,磁通接近饱和,电流会增加,发热严重,耗电增加;变压器亦如此,要注意观察温升。总的说来,电压高,使用电设备寿命缩短,耗电量增加。

网友L:
工厂消耗的电量应该包括两部分:热损耗热能+机械能。热损耗在设备电阻值不变的情况下跟电流的平方成正比P=I2R

机械能则主要由你的电机功率来决定。你电机启动与不启动区别决定了用电量的大小。所有你工厂接入电压大小对电机的用电量没有多大影响,而对输电线路及照明电路的影响较为明显些。  不知道楼主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何在?为节能考虑吗?

楼主:
对:jianfeng01关于工厂消耗的电量应该包括两部分:热损耗热能+机械能。热损耗在设备电阻值不变的情况下跟电流的平方成正比P=I2R 机械能则主要由你的电机功率来决定。你电机启动与不启动区别决定了用电量的大小。所有你工厂接入电压大小对电机的用电量没有多大影响,而对输电线路及照明电路的影响较为明显些。  不知道楼主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何在?为节能考虑吗?内容的回复:

节能

楼主:
工厂的设备主要是电机和加热

楼主:
主要是对电机,电机的铭牌上写的就是380V,电压小一些如360v ,或者电压高一些如400v,对电量有影响吗?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K:
对:maqiang123456关于主要是对电机,电机的铭牌上写的就是380V,电压小一些如360v ,或者电压高一些如400v,对电量有影响吗?原因是什么呢? 内容的回复:

电压低,负载不变时,电机的电流增加,会增加线损;电压高,电机磁通接近饱和,激磁电流增加,电机发热严重,热量多了耗电量能不大吗?

网友M:
我们这的最高电压好像是408V,一般没有什么的

网友N:
2012年2月20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O:
电压高了当然用电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