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问题

楼主(2012-02-20):
1‘设备上铭牌标示所需电源容量20KVA, 如何理解?  厂里需要更换变压器时如何选其容量【是否把所有设备的容量相加】

2;为何有的设备上铭牌标示所需电源容量,而有的标功率,有何区别?

网友A:
请参考:
按变压器的效率最高时的负荷率βM来计算变压器容量
  当建筑物的计算负荷确定后,配电变压器的总装机容量为:
  S=Pjs/βb×cosφ2(KVA) (1)
  式中Pjs——建筑物的有功计算负荷KW;
  cosφ2——补偿后的平均功率因数,不小于0.9;
  βb——变压器的负荷率。
  因此,变压器容量的最终确定就在于选定变压器的负荷率βb。
  我们知道,当变压器的负荷率为:
  βb=βM=Po/PKH (2) 时效率最高
  式中Po——变压器的空载损耗;
  PKH——变压器的短路损耗。
  然而高层建筑中设备用房多设于地下层,为满足消防的要求,配电变压器一般选
  用干式或环氧树脂浇注变压器,表一为国产SGL型电力变压器最佳负荷率。
  表 国产SGL型电力变压器最佳负荷率βm
  容量(千伏安) 500 630 800 1000 1250 1600
  空载损耗(瓦) 1850 2100 2400 2800 3350 3950
  负载损耗(瓦) 4850 5650 7500 9200 11000 13300
  损失比α2:2.62 2.69 3.13 3.20 3.28 3.37
  最佳负荷率βm% 61.8 61.0 56.6 55.2 55.2 54.5
   选择变压器容量的简便方法:
        我们在平时选用配电变压器时,如果把变压器容量选择过大,就会形成“大马拉小车”的现象。这不仅增加了设备投资,而且还会使变压器长期处于空载状态,使无功损失增加。如果变压器容量选择过小,将会使变压器长期处与过负荷状态,易烧毁变压器。因此,正确选择变压器容量是电网降损节能的重要措施之一,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可以根据以下的简便方法来选择变压器容量。
  变压器容量本着“小容量,密布点”的原则,配电变压器应尽量位于负荷中心,供电半径不超过0.5千米。配电变压器的负载率在0.5~0.6之间效率最高,此时变压器的容量称为经济容量。如果负载比较稳定,连续生产的情况可按经济容量选择变压器容量。
  对于仅向排灌等动力负载供电的专用变压器,一般可按异步电动机铭牌功率的1.2倍选用变压器容量。一般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变压器应能承受住这种冲击,直接启动的电动机中最大的一台的变压器容量,一般不应超过变压器容量的30%左右。应当指出的是:排灌专用变压器一般不应接入其他负荷,以便在非排灌期及时停运,变压器容量减少电能损失。
  对于供电照明、农副业产品加工等综合用电变压器容量的选择,要考虑用电设备的同时功率,可按实际可能出现的最大负荷的1.25倍选用变压器容量。
  根据农村电网用户分散、负荷密度小、负荷季节性和间隙性强等特点,可采用调容量变压器。调容量变压器是一种可以根据负荷大小进行无负荷调整容量的变压器,它适宜于负荷季节性变化明显的地点使用。
  变压器容量对于变电所或用电负荷较大的工矿企业,一般采用母子变压器供电方式,其中一台(母变压器)按最大负荷配置,另一台(子变压器)按低负荷状态选择,就可以大大提高配电变压器利用率,降低配电变压器的空载损耗。变压器容量针对农村中某些配变一年中除了少量高峰用电负荷外,长时间处于低负荷运行状态实际情况,对有条件的用户,变压器容量也可采用母子变或变压器并列运行的供电方式。在负荷变化较大时,根据电能损耗最低的原则,投入不同容量的变压器。

网友B:
       电力变压器常用KVA作容量的单位,原因是在负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是不能得到有功功率(符号P,单位KW)和无功功率(符号Q,单位KVAR)的大小的,只有使用KVA为单位,表示视在功率,符号S。
      S^2=P^2+Q^ 可以理解负载为纯阻抗时,变压器的有功功率。 可以理解负载为纯阻抗时,变压器的有功功率。
      1KVA=1KW,物理课中应该学过功率P=U*I,P的单位是W,U的单位是V,I的单位是A,所以1W=1V*1A ,在设备铭牌标示上,KVA用来表示实在功率,即设备的容量。

网友C:
楼主首先要了解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具体定义,来正确理解区分

因为负载存在感性和容性,电压和电流相序不同步,所以就有了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说法。有功功率单位W,视在功率(总消耗功率)单位VA.
电器设备本身起到作用的是有功功率,但消耗的却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总和。所以有些设备标注的是有功功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功率,如电机2.2KW,就是指有功功率,跟电气容量值消耗的总功率之间存在功率因素&的关系。

变压器作为电源既要提供有功也要提供无功,电动机等设备要用无功建立磁场,最后才会运转

变压器的容量选择:负载率维持在50~65%之间运转最为理想,楼主可以自己计算

网友B:
选择变压器合理容量的方法:

选择变压器一般应从变压器容量、电压、电流及环境条件几方面综合考虑。其中容量选择应根据用户用电设备的容量、性质和使用时间来确定所需的负荷量,以此来选择变压器容量。在正常运行时,应使变压器承受的用电负荷为变压器额定容量的75一90左右。
  运行中如实测出变压器实际承受负荷小于50时,应更换小容量变压器,如大于变压器额定容量则应立即更换大变压器。同时,在选择变压器时要根据线路电源决定变压器的一次绕组电压值,根据用电设备选择二次绕组的电压值,最好选为低压三相四线制供电。这样可同时提供动力用电和照明用电。

网友D:
负载的电压、电流有相位差,或者说负载不是纯电阻性的,容量就要用KVA为单位;电阻性负载就用KW单位。电动机铭牌是用KW单位,表示的是轴功率;电焊机用KVA的同时还有暂载率.......。负载种类繁多,铭牌各式各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择变压器一般应从变压器容量、电压、电流及环境条件几方面综合考虑。其中容量选择应根据用户用电设备的容量、性质和使用时间来确定所需的负荷量,以此来选择变压器容量。在正常运行时,应使变压器承受的用电负荷为变压器额定容量的75一90左右。   运行中如实测出变压器实际承受负荷小于50时,应更换小容量变压器,如大于变压器额定容量则应立即更换大变压器。同时,在选择变压器时要根据线路电源决定变压器的一次绕组电压值,根据用电设备选择二次绕组的电压值,最好选为低压三相四线制供电。这样可同时提供动力用电和照明用电。

工厂用变压器,有设备标KVA,有设备标KW,在计算总功率时是把所有KVA相加【怎样换成KW】,再把所有KW相加,用总的KW除以0.75是不是就是变压器容量。

网友F:
我见我们都是厂家都已经配好了的

网友G:
变压器的容量为KVA为千伏安,不是KW功率,

网友H:
2012年2月20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I:
一楼回答的比较全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