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224 发5000个脉冲怎么发啊?

楼主(2012-02-20):
是不是它不能发5000个脉冲啊,我用向导不能用脉冲功能,只能用脉宽。画不出轨迹,谢谢大师了!!!

网友A:
应当能发脉冲,用向导没做过!

网友B:
用两个计时器,和一个计数器。

一个计时器做脉宽设定 单位毫秒,另一个计时器做周期设定 单位秒。

计数器设定脉冲个数。

具体能不能计量5000个脉冲?我想应该能的。

网友C:
我靠 怎么又是这个问题啦,具体的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找和尚

网友D:
要把速度和加速时间设置恰当才可以

楼主:
我这个plcs7 200  224 不能用你的这个向导

网友E:
2012年2月20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F:
224可以绘制包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