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制动问题

楼主(2012-02-20):
哪位师傅能说下变频器制动是怎么回事啊?仅仅是把频率迅速降低为零吗? 它和外部刹车有什么联系吗?

网友A:
   变频器制动就是将频率迅速降低为零,也有是输出一个外接信号到电机的刹车控制呀!

网友B:
应该是直流制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