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绝对编码器之干扰问题

楼主(2012-02-20):
请问大哥如遇到MORON  CP1L与MORON绝对编码器受到变频器干扰怎么办?

网友A:
大哥,你说的是 OMRON  CP1L 吧!!!!!!!!!

遇到干扰 ,熟悉想到的就是接地; 做好屏蔽线 接地,  还有就是给变频器 输出 加磁环, 抑制反射电磁波!

网友B:
还是要从布线方式上想办法,把导线尽量离开变频器远一点,或者编码器电缆单独穿钢管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