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INCC可以使用的,但老是提示授权期限已满.

楼主(2012-02-20):
  我的WINCC可以使用的,但老是提示授权期限已满,当时我已装了授权的,还装了西门子万能授权,这是怎么回事,知道的,帮助解决一下!

酒醉、笑红尘

网友:
打开你的授权管理器,看看是否有获得WINCC的授权。

网友A:
可能原因是:部分授权过期。提示许可证期满,看它要求什么样的授权和你的PC中的授权是否相同。不同就再传一个WINCC SERVER ,或者将授权删除,然后重新安装。

网友B:
打开你的授权管理器,看看是否有获得WINCC的授权。

如果有,是不是授权不完整,可能是你有的授权没有装,但运行系统需要。

还有可能你的授权点数不够,具体授权点数看一下右下角许可证

网友C:
授权安装多了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错误提示,只需要安装需要的授权就可以。

网友C:
看看下面的帖子链接,会对你有所提示。

WINCC授权期限已满,如何解决!》——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706/5-B9FC-991A84794C47-1.shtml

网友D:
2012年2月20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