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模拟输入数据转换问题

楼主(2012-02-20):
我选择为DVP04AD-E2,我的输入信号为4到20mA,请问,电流值对应的数值是多少,是0到32000还是0到4000还是0到2000,我看到这么多版本  ,都郁闷了,

采集过来的数值为什么类型的,我对应的输出为0到40Mpa,我可以用采集的数值直接除以一个数值吗?我的输出时要有小数点的,可以直接用    DIV指令进行计算吗?还是得先变成浮点数,然后进行浮点数计算,请高手指教,如果是浮点数进行的话,请问该怎么编程,高手给个例程,最好是两路输入或者更多的,谢谢

网友A:
你看的哪个手册,登录www.delta.com.tw,下载一个台达plc编程手册。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应该可以看不

如果再不明白,致电010-82253225-转老赵,让老赵帮你处理。

网友B:
我的输入信号为4到20mA,请问,电流值对应的数值是多少,是0到32000还是0到4000还是0到2000,这个要看你PLC中试如何设定的了,这个范围是可以设定的,看系统寄存器设置。

网友C:
给你推荐个资料就是ES2操作手册-模块篇,上面写的很清楚,是有选对模式才能得到其对应的PLC数据.

网友D:
"我选择为DVP04AD-E2,我的输入信号为4到20mA,请问,电流值对应的数值是多少,是0到32000还是0到4000还是0到2000,我看到这么多版本  ,都郁闷了"

  回答:你输入信号是4-20ma,那你就是选择的模式6,对应的数值是0-32000,gain=12ma(19200),offset=4ma(6400)

"采集过来的数值为什么类型的,我对应的输出为0到40Mpa,我可以用采集的数值直接除以一个数值吗?"

  回答:可以。

“我的输出时要有小数点的,可以直接用    DIV指令进行计算吗?还是得先变成浮点数,然后进行浮点数计算,请高手指教,如果是浮点数进行的话,请问该怎么编程,高手给个例程,最好是两路输入或者更多的”

  回答:可以先转化为浮点数,然后用浮点指令运算。 例子我是有,但不知道怎样给到你。

    南通欧时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www.ntos.cn

    代理台达全系类工控产品

网友E:
还是给你发图吧222222222222222222

楼主:
对:oliluo关于"我选择为DVP04AD-E2,我的输入信号为4到20mA,请问,电流值对应的数值是多少,是0到32000还是0到4000还是0到2000,我看到这么多版本  ,都郁闷了"  回答:你输入信号是4-20ma,那你就是选择的模式6,对应的数值是0-32000,gain=12ma(19200),offset=4ma(6400)"采集过来的数值为什么类型的,我对应的输出为0到40Mpa,我可以用采集的数值直接除以一个数值吗?"  回答:可以。“我的输出时要有小数点的,可以直接用    DIV指令进行计算吗?还是得先变成浮点数,然后进行浮点数计算,请高手指教,如果是浮点数进行的话,请问该怎么编程,高手给个例程,最好是两路输入或者更多的”  回答:可以先转化为浮点数,然后用浮点指令运算。 例子我是有,但不知道怎样给到你。       南通欧时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www.ntos.cn    代理台达全系类工控产品内容的回复:

812400823@qq.com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