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D790问题!求高手!

楼主(2012-02-20):
为什么点动停止后,电机还会慢慢的运行!我用的是电压反馈!

网友A:
国产的,还没有用过,不知道有没有类似eurothem 590的standstill ENABLE和 ZERO OFFSET的功能?

网友B(2012-03-30):
对:青岭笑傲生关于国产的,还没有用过,不知道有没有类似eurothem 590的standstill ENABLE和 ZERO OFFSET的功能? 内容的回复:

对反馈进行调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