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20运行报A0501请进

楼主(2012-02-20):
西门子420变频器,上电正常,电动机的功率(P0307)与变频器功率(P0206)相对应都是7.5KW。不接电机的情况下,运行后几秒后自动频率回零并且报A0501,运行中查看F027电流是35A。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吗?请问是是那里坏了?

网友A:
空载,不接电机运行一下试试。。。。

网友B:
自整定一下看看,说明书上可找到参数

网友C:
A0501  故障因 :电流限幅 可能引起的原因如下:
?? 电动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不匹配
?? 电动机的连接导线太短
?? 接地故障
请楼主检查以下各项:
1. 电动机的功率必须与变频器功率相对应。
2.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最大允许值。
3. 电动机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4.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一致
5. 定子电阻值必须正确无误
6. 增加斜坡上升时间。
7. 减少“提升”的数值
8.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是否堵塞,电动机是否过载

网友D:
1、首先,A0501只是一个报警信号,它旨在提醒用户注意是否有异常情况产生,它是不会影响到变频器的运行工作使之停机的。

2、变频器如果停机了,最大可能是故障停机,你看看变频器上是否有什么故障提示信息。然后根据这个故障信息来查找相应的故障原因。

3、另外,你还可以参考一下下面的处理方式——

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动机的功率P0307 必须与变频器功率P0206 相对应

2.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最大允许值

3. 电动机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4.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一致

5. 定子电阻值P0350 必须正确无误

6.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是否堵塞电动机是否过载

? 增加斜坡上升时间
? 减少提升的数值

网友E:
我遇到过西门子变频器在低频率过电流跳闸的情况,反复修改了相关参数还是不行,西门子技术支持也没有办法,最后没办法限制了最小频率,我一位朋友也遇到了类似问题,西门子技术支持去了现场也没解决得了,也是限制了最小频率

楼主:
西门子420变频器,上电正常,电动机的功率(P0307)与变频器功率(P0206)相对应都是7.5KW。不接电机的情况下,运行后几秒后自动频率回零并且报A0501再过一会就报A0505 最后就报F005,运行中查看F027电流是35A。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吗?请问是是那里坏了?

空载,不接电机运行,情况是一样的故障.

我把模块拆下来 给变频器接直流电,恢复出厂值,运行故障还是一样。我搞不懂运行中查看F027电流还是是35A。它的电流检测是那个电路和芯片啊?

网友F(2013-05-10):
引用 楼主:
西门子420变频器,上电正常,电动机的功率(P0307...

 把检测部分的241(14脚) 更换,然后把主滤波电容更换后机器运行正常。

网友G:
电流检测电路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