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画面无法切换到运行系统

楼主(2012-02-20):
组态王画面无法切换到运行系统,报故障,请看图,

网友A:
安装的时候路径不是默认的吧,记得更改的路径,去找相关文件。

网友B:
添加工程了吗?把此工程设为当前工程

网友C:
呵呵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你把变量连接的设备删除了``或则运行的那台电脑上没装变量连接设备的驱动...

网友D:
再重新定义一下你新建的下位设备,这个程序是你从其它电脑上移植过来的,所以需要重新要定义你的COM 口 和下位IO 设备。

网友E:
你重新安装一下软件都没有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