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2-21):
这段时间有接触几次电机,有单相220V,也有三相380V的,我想请问下它们缺相、烧绕组是怎么样的一个现象,要怎么用万用表来测量出来,求教各位前辈了

网友A:
单相电机一般启动绕组的电阻大于运行绕组,判别方法是:

1.先用万用表分别测出公用端至运行绕组端和启动绕组端的电阻
2.然后再用万用表测出运行绕组端至启动绕组端的电阻。
3.如果“1”中两次测量的算术和与“2”中的测量值不相等,那么电机肯定是烧掉了

三相电机是不是烧掉了的判别方法:用万用表测试三相绕组的电阻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就可以判别三相电机是烧掉了。

楼主:
那要是缺相呢,缺相一般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B:
你说的这里的缺相大概就是三相电机的缺相了,三相电动机的缺相主要有几个方面造成的,1 :主控接触器主触头缺相引起烧毁电动机。2:因为电机接线端子原因而导致电机缺相,烧毁电动机。

而且你说的要怎样来判别电机的绕组缺相,要是电动机接线端子有六条引线的,又端子连片的先猜端子连片,没有的就直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200欧档来测量,特别要注意的是某些大型电动机的绕组内阻是很小的,主要你的万用表准确也能够区别出来,而且要是万用表也分辨不出来的话,而且电机通电后有跳闸的话,只能用500伏兆欧表来测量相间的绝缘电阻了。

网友C:
电机缺相现象:有异常声响,温度升高,转速下降,电流增大。长时间的缺相运行会导致电机烧毁。

给LZ一个网站,楼主可以去了解了解。http://wenku.baidu.com/view/0125f6cfda38376baf1fae4d.html。关于电机的缺相问题。

网友D:
三相电阻不平衡就是缺项了,可以在进线前面加一个缺相保护器,

网友E:
针对你所说的电机缺相是在三相380V电机上的,一般缺相原因有:1、电机主回路的断路器或接触器主触点有一个或两个不接触,致使电机缺相,2、电机主回路中的三相接线端子中有一个或两个接触不良,造成电机缺相,3、电机主回路中的熔断器有一个或两个不通,致使电机缺相。缺相分缺一相和缺两相,缺两相时一般电机输出转矩很小,不能克服启动转矩,电机就会发热,时间一长电机就会烧损,现象是线圈变色,电机温度很高,缺一相时,电机根本不会有反应,也不会烧电机。电机烧损后要通过兆欧表遥测判断,对地绝缘一般就为零了,相间也为零,用万用表一般不能测量出来。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F:
缺相、烧绕组时会发出嗡嗡声音,如果是线接错大约30S左右,你的电机会冒烟,如果有电流表,你的表上的电流会比电机正常电流的7倍还大,

网友G:
电机缺相会导致电机外壳温度升高、转速下降、时间长会烧毁电机

网友H:
启动时缺相,根本不会启动,且断路器【电机功率1.4被左右】,会跳断。运行时缺相电机转速下降,温度升高,且没劲,长时间运行会因发热而烧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