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并联?

楼主(2012-02-21):
昨天一朋友电话问我,他们变电所一回路,约600A电流,现在只有2台400A的断路器,要并联使用,问我行吗?我回答不行。想请大家讨论为什么?

网友A:
可以看到很多低压配电柜在使用大额定电流的断路器,特别是变压器低压侧出来连接的那个断路器电流特别大,它的价格昂贵,但并没因此而用多台小电流的并联使用.就好象两个人抬重物如果没做到同步动作负重的那个人可能会压垮.并联的断路器完全同步很难做到所以不能象楼主说的那样用.

网友B:
1.两台断路器电流分配不可能完全一致,比如某个接头接的不好,电流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均衡。如果一台大于400A,则可能跳闸。那另一台就会负责全部的电流最终导致跳闸。

2.电缆的阻值是非常小的,所以每个连接点的接触电阻对整个回路的阻值大小影响非常大。即便是规格型号、长度都完全相同的电缆,并在一起,其回路的总电阻也会有很大的区别。根据并联分流原则,阻值小的电缆势必分得大电流。某断路器回路超过400A的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说像楼主说的并联断路器危险性太大了,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1.两台断路器电流分配不可能完全一致,比如某个接头接的不好,电流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均衡。如果一台大于400A,则可能跳闸。那另一台就会负责全部的电流最终导致跳闸。2.电缆的阻值是非常小的,所以每个连接点的接触电阻对整个回路的阻值大小影响非常大。即便是规格型号、长度都完全相同的电缆,并在一起,其回路的总电阻也会有很大的区别。根据并联分流原则,阻值小的电缆势必分得大电流。某断路器回路超过400A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说像楼主说的并联断路器危险性太大了,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内容的回复:

分析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两台断路器电流分配不可能完全一致,比如某个接头接的不好,电流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均衡。如果一台大于400A,则可能跳闸。那另一台就会负责全部的电流最终导致跳闸。2.电缆的阻值是非常小的,所以每个连接点的接触电阻对整个回路的阻值大小影响非常大。即便是规格型号、长度都完全相同的电缆,并在一起,其回路的总电阻也会有很大的区别。根据并联分流原则,阻值小的电缆势必分得大电流。某断路器回路超过400A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说像楼主说的并联断路器危险性太大了,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网友D:
两台断路器并联是用好象没有这样使用的吧,以前我也没有去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哦。如果这两台断路器不是同一种型号话其合闸时的接触电阻是不一样的,可能在运行的时候产生环流,时间长就有可能损坏断路器。

网友D:
两台断路器并联是用好象没有这样使用的吧,以前我也没有去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哦。如果这两台断路器不是同一种型号话其合闸时的接触电阻是不一样的,可能在运行的时候产生环流,时间长就有可能损坏断路器。。

楼主:
对:zhangfan168关于两台断路器并联是用好象没有这样使用的吧,以前我也没有去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哦。如果这两台断路器不是同一种型号话其合闸时的接触电阻是不一样的,可能在运行的时候产生环流,时间长就有可能损坏断路器。。 内容的回复:

环流是不可能了,因为二个开关之间不存在电源。我认为是:并联后,二个支路的阻抗不可能一致,电流就不会一样。一个过流跳了,另一个也马上就跳了。不能可靠工作。

网友E:
学习了。。。又长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