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上有时感觉麻手

楼主(2012-02-21):
        上海这两天开始下雨了,今天早上一台设备工作操作时说有时感觉机械带电,她说手有时摸到设备铁时会麻手,我试了试感觉没有呀,可有时用手背感觉好像有点,但全接触又感觉不到了,请问这是静电还是漏电呢?

     已用万用表测量一端接设备,一端放在手心电压为2V,如一端与设备零线测量 1V ,请问这个正常不?设备已多处相连且有两处接地线。

网友A:
静电的感觉是瞬间的,应该是漏电,电气系统检修维护下,可以消除漏电的,前提要专业的人员来检修维护了,

网友B:
实在不放心,可以把机械的外壳找个导线接地。

网友C:
手触及带电体时(内阻较大的),在接触面很小或轻轻接触时,接触电阻大,按电阻分压的原理解释,就是在手与带电体之间电压较高,所以有麻的感觉;当接触面积大、紧握时,接触电阻小了,手与带电体之间的电压就低了,没感觉。说明你的设备漏电,而且是阻抗比较大的漏电。

静电不是这样的,静电电压高,几万伏,瞬间放掉。

接地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电源的零线出问题了,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检查吧。

网友D:
是漏电,能感觉麻手的电压,测电笔能测出来了,不放心可以在机器电源进线端加漏电断路器试试

楼主:
    问题是所有的机械的外壳找了接地线。还是这样,电笔是测不出电压的说

网友E:
我也有这情况,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F:
漏电了,接地就好了,

网友G: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手碰到机械的外壳突然有触电的感觉马上缩了回来,吓了一大跳,马上又碰机械的外壳没有了,奇怪了,过了一吧再去碰机械的外壳,M的又被电了,靠……。我用一根18的圆钢条做了重复接地,接地大概有80CM这样吧,可故障还是依旧,会是啥原因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手触及带电体时(内阻较大的),在接触面很小或轻轻接触时,接触电阻大,按电阻分压的原理解释,就是在手与带电体之间电压较高,所以有麻的感觉;当接触面积大、紧握时,接触电阻小了,手与带电体之间的电压就低了,没感觉。说明你的设备漏电,而且是阻抗比较大的漏电。静电不是这样的,静电电压高,几万伏,瞬间放掉。接地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电源的零线出问题了,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检查吧。

支持李工的观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手触及带电体时(内阻较大的),在接触面很小或轻轻接触时,接触电阻大,按电阻分压的原理解释,就是在手与带电体之间电压较高,所以有麻的感觉;当接触面积大、紧握时,接触电阻小了,手与带电体之间的电压就低了,没感觉。说明你的设备漏电,而且是阻抗比较大的漏电。静电不是这样的,静电电压高,几万伏,瞬间放掉。接地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电源的零线出问题了,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检查吧。

水哥我觉得可以参考下李工的说法!!

网友J:
接地点的问题!!!!!!!!

网友K:
应该是漏电的原因,静电是瞬时的,可以试着接一根保护线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手触及带电体时(内阻较大的),在接触面很小或轻轻接触时,接触电阻大,按电阻分压的原理解释,就是在手与带电体之间电压较高,所以有麻的感觉;当接触面积大、紧握时,接触电阻小了,手与带电体之间的电压就低了,没感觉。说明你的设备漏电,而且是阻抗比较大的漏电。静电不是这样的,静电电压高,几万伏,瞬间放掉。接地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电源的零线出问题了,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检查吧。

老师傅回答的很明了!

网友M:
建议再查查接地线,是否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