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控制变位机的

楼主(2012-02-21):
最近遇到了一问题,还请给位多多指教,我想用伺服电机控制变位机的翻转等位置变动,应该用多大功率伺服电机?本人初来乍到,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 你要给出负载的重量,减速机的减速比。丝杆节距。

如果后面两个你觉得不好选,那么你最少要把你的负载重量给出来,以及你打算用的传动方式。要不然我们用嘴巴给你说也是没意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你要给出负载的重量,减速机的减速比。丝杆节距。如果后面两个你觉得不好选,那么你最少要把你的负载重量给出来,以及你打算用的传动方式。要不然我们用嘴巴给你说也是没意义的。

对头,你得把你的要求说出来啦,

网友C:
要想解决问题,就得把问题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给出负载的重量,减速机的减速比。丝杆节距。如果后面两个你觉得不好选,那么你最少要把你的负载重量给出来,以及你打算用的传动方式。要不然我们用嘴巴给你说也是没意义的。

据我所知,变位机的负载重量约为600-700公斤,采用丝杆传动,这样子呢?拜托罗

楼主:
对:XUYI-011关于要想解决问题,就得把问题说清楚,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指教,以后问问题我会尽可能的把问题描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友A 的回复内容:... 你要给出负载的重量,减速机的减速比。丝杆节距。如果后面两个你觉得不好选,那么你最少要把你的负载重量给出来,以及你打算用的传动方式。要不然我们用嘴巴给你说也是没意义的。 对头,你得把你的要求说出来啦,

据我所知,变位机的负载重量约为600-700公斤,采用丝杆传动,我自己接触的都是纯理论性的东西,所以在实践方面还请您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F(2015-12-04):
得看负载大小,同时也要结合变位机的工作效率,再结合减速机一起选型。如果变位机的效率要求比较高,那伺服电机一般就得选大一些,减速机数比大一些。

总体来说,伺服电机在选型的时候要多放些余量,防止现场工装的重量会超过理论值。

具体你也可以参考一下http://teco-china.cn/blog/post/110.html这个网址,有相应的介绍。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E EBN战略军团厦门-...

既然接触的都是纯理论性的东西,那计算出阻转矩就行了,伺服电机是按转矩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