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出线的判别

楼主(2012-02-21):
我手上有一台交流伺服双速电机,有外围接线图,但电机出线12个头不知道如何区分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是不是有12个接线柱?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是不是有12个接线柱? 内容的回复:

是的另加3个接地端子

网友B:
你不要说你没有说明书啦,最后是哪个厂家的,你都不知道哇,这个一般在技术资料里有的哇,

网友C:
虽然12个端子,可是6根线啊。

网友D:
12个端子,那可是接触器KM1的3个输入端与3个输出端,应该是6个端子,另外6个端子是其扩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