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求指教

楼主(2012-02-21):
最近在搞一个项目,内容如下。

驱动装置三菱MR简易型伺服,机构为T形丝杠,误差很大,反向间隙有3mm

使用国产光栅尺做为反馈,24V,分辨率1微米(4倍频后)。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因丝杠误差很大,使用光栅尺反馈值作闭环控制根本无法达到要求,定位要求精度在0.01级。

请各位指教一下,困扰了好几天了。是否精度极低的丝杠无法应用于闭环控制,谢谢!

网友A:
这确实需要CNC方面专家来帮你了。机械不能满足要求的话,靠电气来补充很难。建议还是把机械的东西改善一些。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这确实需要CNC方面专家来帮你了。机械不能满足要求的话,靠电气来补充很难。建议还是把机械的东西改善一些。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啊。机械上的误差目前消除起来成本很大,因为是在原机床的基础上进行改造。

现在的控制方法是光栅尺的脉冲直接输入PLC高速寄存器里,然后用这个当前值和目标值进行比较,如果小了,伺服继续输出,如果相等,停止输出。

这样控制是否会出现滞后,就是伺服输出和光栅输入这些环节中有滞后?

这样的闭环控制是否有可能实现呢,求指教。

网友B:
反向间隙有3mm  還真不是普通的機台

不要浪費時間 在這樣的項目 電器能解決的很有限 老天爺是公平 不付出代價 想獲得好的品質 老天爺不會答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真不是普通的機台不要浪費時間 在這樣的項目 電器能解決的很有限 老天爺是公平 不付出代價 想獲得好的品質 老天爺不會答應

谢谢了。

我也是没办法,只是想确定一下,如果按照理论,这样是没问题的。但是实际上检测光栅尺读数,误差还是比较大的,现在程序是每4MS扫描一次,不知道是否是因为伺服和光栅尺响应才导致的定位不准呢?

网友B:
理論上是可行 但實際上控制器還沒達到這樣等級 況且你所使用控制器也不會太高檔

傳輸 運算 比對 執行 都需要時間來響應

楼主:
恩,明白了,谢谢。

如果采用数控专用的伺服系统是否会好些呢?

网友B:
沒有用的 機謝問題還得靠機械解決 若不找出問題 待機械問題反撲 那付出代價會更高 如伺服電機就會經常燒毀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指点,感谢。

希望有更多朋友能指点.

网友D:
现在程序是每4MS扫描一次,这时间很令人费解?既然这么高要求的系统,怎么能允许这么长时间的反应时间,用中断来处理,丝杠不能改动了,就把光栅尺的分辨率调小,做上减速程序,防止冲击越位。

网友E:
很简单的问题,千万不要复杂化了,机械的问题最好还是机械来解决。采用机械无间隙补偿就行,其控制精度可达到0.001微米。就是在T形丝杠上加上一个T形螺母与弹簧进行正反向补偿即可。

网友B:
现在程序是每4MS扫描一次,这时间很令人费解?既然这么高要求的系统,怎么能允许这么长时间的反应时间,用中断来处理,丝杠不能改动了,就把光栅尺的分辨率调小,做上减速程序,防止冲击越位。

青島黃工 這有何費解 24V光學尺 很明白告訴你其控制器為PLC 把光學尺的分辨率調小 那PLC頻寬接受的了嗎 高頻的光學尺 24V 也許跑不動

楼主:
现在此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在程序是每4MS扫描一次,这时间很令人费解?既然这么高要求的系统,怎么能允许这么长时间的反应时间,用中断来处理,丝杠不能改动了,就把光栅尺的分辨率调小,做上减速程序,防止冲击越位。

网友G(2012-04-11):
T形丝杠,误差很大,反向间隙有3mm?哪里生产的,可怕!

网友H:
别在这种事情上浪费时间了,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