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2-02-21):
1. 电机定、转子之间气隙很小,容易导致定、转子之间相碰
在中、小型电机中,气隙一般为0.2mm~1.5mm。气隙大时,要求励磁电流大,从而影响电机的功率因数;气隙太小,转子有可能发生摩擦或碰撞。一般由于轴承严重超差及端盖内孔磨损变形,使机座、端盖、转子三者不同轴心引起扫膛,很容易使电机发热甚至烧毁。如发现轴承磨损应及时更换,对端盖进行更换或刷镀处理,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是给端盖镶套。

2. 电机的不正常振动或噪音容易引起电机的发热
这种情况属于电机本身引起的振动,多数是由于转子动平衡不好,以及轴承不良、转轴弯曲,端盖、机座、转子不同轴心,紧固件松动或电机安装地基不平、安装不到位造成的,也可能是机械端传递过来的,应针对具体情况排除。
振动会产生噪声,还会产生额外负荷。

3. 轴承工作不正常,必定造成电机发热 轴承工作是否正常可凭听觉及温度经验来判断。可用手或温度计检测轴承端判断其温度是否在正常范围内;也可用听棒(铜棒)接触轴承盒,若听到冲击声,就表示可能有一只或几只滚珠轧碎,如果听到有咝咝声,那就是表示轴承的润滑油不足,电机应在运行3,000小时~5,000小时左右换一次润滑脂。我们对轴承进行了更换并添加润滑油脂,在添加润滑脂时不易太多,如果太多会使轴承旋转部分和润滑脂之间产生很大的摩擦而发热,滚动轴承润滑脂不宜超过轴承室容积的70%。

4. 电源电压偏高,励磁电流增大,电机会过度发热
过高的电压会危及电机的绝缘,使其有被击穿的危险。电源电压过低时,电磁转矩就会大大降低,如果负载转距没有减小,转子转数过低,这时转差率增大会造成电机过载而发热,长时间过载会影响电机的寿命。当三相电压不对称时,即一相电压偏高或偏低时,会导致某相电流过大,电机发热,同时转距减小会发出"嗡嗡"声,时间长了会损坏绕组。
总之,无论电压过高、过低或三相电压不对称都会使电流增加,电机发热而损坏电机。因此按照国家标准,电机电源电压的变化应不超出额定值的±5%,电机输出功率可保持额定值。电机电源电压不允许超过额定值的±10%,三相电源电压之间的差值不应超出额定值的±5%。我公司曾发生过因为网络电压偏底,所有经变频电机都无法启动或不能连续开机的情况。

5. 绕组短路,匝间短路,相间短路和绕组断路
绕组中相邻两条导线之间的绝缘损坏后,使两导体相碰,称为绕组短路。发生在同一绕组中的绕组短路称为匝间短路。发生在两相绕组之间的绕组短路称为相间短路。不论是那一种,都会使某一相或两相电流增加,引起局部发热,使绝缘老化损坏电机。绕组断路是指电机的定子或转子绕组碰断或烧断造成的故障。不论是绕组短路或断路都可能引起电机发热甚至烧毁。因此,发生这种情况后必须立即停机处理。

文章来源:http://www.simotd.com

网友A:
这跟齿轮减速电机www.taijidg.com 的发热情况差不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