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和S7-200,S7-300通讯求助

楼主(2012-02-21):
      系统组成,下面5个泵站,3个S7-200站和2个S7-300站,每个PLC站配置厦门才茂的GPRS模块与网络连接;上位两台计算机装WINCC通过路由器上网,通过域名解析服务的方式与GPRS模块相连,每台计算机安装虚拟串口软件去读取PLC中的数据,这样配置可以吗?

     西门子好像有专门的GPRS通讯模块,这个模块和厦门才茂的模块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2012-11-16):
需要GPRS模块支持MODBUS规约,本人做过GPRS DTU和S7-200,S7-300通讯,有意和我联系 QQ:502673466

网友B:
这种只能问具体厂家了,结合西门子技术支持就可以了,不过做GPRS的,可以选择巨控的听说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