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300的密钥

楼主(2012-02-21):
之前的14天的密钥让我删除了,自己在网上下载的授权安装上,可是还是显示没找到有效的许可证密钥,这个问题是在我安装完wincc后发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

网友A:
WINCC和STUP7的授权有万能的,可以把所有授权都删除后再从新授就可以了。

楼主:
试了,不管用,装wincc之前好好的

网友A:
可以同远程协助吗?我看一看,明天,我的QQ:920187291

楼主:
唉,我把step7和wincc都删了,晚上重装下试试吧,step7的程序是我自己在网上下载的,wincc的程序是廖常初的一本书上的光盘带的,光盘上本来有step7的程序,可是他的程序没有授权,而且网上的授权也用不了,所以自己又下载的step7,但wincc是他盘上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冲突了

网友B:
应该不会冲突的

楼主:
重装一次就好了,莫名其妙的

网友C:
1、打开“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授权管理器。
2、点击C、D、E、F盘,“装密钥的盘”右边会出现许可证密钥
3、检查他的有效性,”有限制”对应的“许可证密钥”。
4、打开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选择“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和取消“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
5、打开“装密钥的盘”,在“AX NF ZZ”文件夹下面找到”有限制”对应的“许可证密钥”删除。

网友D:
14天是试用版授权,14到期以后就不能使用,检查你的授权文件夹AX NF ZZ是放在哪个盘,C盘还是D盘,在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选上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同时去掉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推荐),就能看到里面的内容,可以直接删除,再重新授权,授权时注意只要安装使用的授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