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是什么?Simatic_EKB_Install是什么?

楼主(2012-02-21):
Net是什么?Simatic_EKB_Install是什么?

网友A:
Simatic_EKB_Install是西门子授权大全。

楼主:
那Net是什么?

网友B:
Net就是网的构成咯!!

网友C:
NET是网络的意思,西门子有SIMATIC NET软件,Simatic_EKB_Install是授权大全,里面集成了很多软件的授权,安装时会检测到你安装软件所需要的授权,只需要一次导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