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60W调速电机(外带直流电压控制转速)选型
jacky wang

楼主(2012-02-21):
各位大侠好,

最近公司需要做一台设备,需要十个40-60W的齿轮减速电机。这十个电机需要同步(转速一致、同时改变速度);请问选择何种类型的电机比较好。

本人目前选择的是东方马达的调速电机,转速时可以通过外部直流电压控制的。但是电机加驱动器比较贵,想知道还有哪些比较好的电机或者方案可供选择。(PS,目前本人的方案是打算使用PLC模拟量输出电压控制10个电机同步)

期待各位的回复!谢谢!

网友A:
你用东方马达的电机?还不如选用90W的电机用100W的变频器控制,相对还是比较经济的。

网友B:
你是做传送带吧,本人的方案是打算使用PLC模拟量输出电压控制10个电机同步,这样很难做到同步,因为模拟两控制,受干扰,最好用通讯来做,简单快捷,支持通讯速率越快越好。

网友C:
选用通讯控制,反应速度比较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是做传送带吧,本人的方案是打算使用PLC模拟量输出电压控制10个电机同步,这样很难做到同步,因为模拟两控制,受干扰,最好用通讯来做,简单快捷,支持通讯速率越快越好。

网友E: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是用来传送钢丝的,很细的那种。目前我想知道,该选用什么型号\品牌的电机,采用何种方式控制最优。电机功率为40-60W左右。谢谢!

网友F:
同步和转速一致不是一个概念。简单的装置要做到10个电机同步是不可能的,转速一致到还好做些。

网友G:
我采用的是台湾天机品牌 TJ-CH减速电机 www.taijid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