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表和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2-02-21):
常见互感器上标有<100-500>/5  的几种型号~是什么意思

还有是:比如用100/5的互感器和电流表 表上显示的就是实际电流吗?

请高手回答谢谢 我对这个比较模糊

网友A:
100/5的互感器,就是100A的电流通过电流互感器变为5A,用5A的电流表满度为100A.配的电流表就是100/5的电流表.

网友B:
100/5的互感器,就是100A的电流通过电流互感器变为5A,用5A的电流表满度为100A.配的电流表就是100/5的电流表.如接电度表表的读数乘以20实际是用电量。

网友C:
所有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均为5A    这是国家标准

100/5  一次侧通过100A  二次侧即为5A   指示表刻度盘为100A

网友D:
100/5的互感器应该是电流互感器了,100/5就是变比,是将100A的电流经过电流互感器后得到了一个5A的电流供给测量,计量,保护等等用。用100/5的电流互感器供给电流表测量时,表上显示的就不是实际电流,实际电流应该是电流表上的读数乘以电流变比(100/5的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是20)。

网友E:
100/5的互感器就是电流0--100A的电流经互感器后变为0--5A,这0--5A的电流送给100/5的电流表,在表上显示的0--5A电流对应的实际电流是0--100A,是线性关系,系数是20,你可以自己换算。例如在电流表上显示4A,实际电流就是4*20=80A,以此类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00/5的互感器就是电流0--100A的电流经互感器后变为0--5A,这0--5A的电流送给100/5的电流表,在表上显示的0--5A电流对应的实际电流是0--100A,是线性关系,系数是20,你可以自己换算。例如在电流表上显示4A,实际电流就是4*20=80A,以此类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100/5的互感器就是电流0--100A的电流经互感器后变为0--5A,这0--5A的电流送给100/5的电流表,在表上显示的0--5A电流对应的实际电流是0--100A,是线性关系,系数是20,你可以自己换算。例如在电流表上显示4A,实际电流就是4*20=80A,以此类推。

网友H:
100/5的互感器,就是100A的电流通过电流互感器变为5A,用5A的电流表满度为100A.配的电流表就是100/5的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