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电机在真空下运转,当真空到-0.099以下时,变频器报警恒速中过电流

楼主(2012-02-21):
0.37kW的电机,额定电流是1.09,电机空载的电流是0.9A。电机在真空下运转,当真空到-0.099以下时,变频器报警恒速中过电流,报警电流为1.4A。一但报警后,复位变频重新开机,变频报警加速过电流。泄真空到-0.098以上后再开机,又能正常开机。请高人指点!

网友:
报警电流设置过低了吧,什么牌子的变频器?选择大一个功率的,或者选择过负载能力强的变频器。

网友A:
真空?
那样是不是无法风冷了,额定电流会降低吧

网友B:
把工作电流重新设定一下,再大一些应该可以解决的!

楼主:
变频器是汇川MD280,变频报警时的电流是1.4A,频率38Hz,而我设定的变频电流是1.5A,报警时的真空在-0.100Mpa。现在我们把真空调整在-0.099以下,运行一直正常,电流是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