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花机要求同步

楼主(2012-02-21):
求高手,各位前辈指教

    在吕膜上映花,因速度不一致,映花不标准。因映花设备是后面增加的。已用编码器测出原设备的转速。但是因原设备是用开环力矩控制的,速度不稳定。会打滑。现在我是用变频器闭环控制。用PLC读出编码器的速度。还是不能达到同步。

网友A:
请问有多少台电动机啊 ?

网友B:
用PLC读出编码器的速度,如果这个编码器是360ppr,你把映花设备的转速,等分成这个份数,用时时记得的编码器脉冲个数来作为变频器的速度给定,就可以组成个同步的闭环系统。

你现在的问题应该是PLC程序中上面这个计算没有做好。

网友C:
力矩控制的部分速度变化太快,铝箔弹性拉伸又很小,后部闭环速度控制由于惯性作用,肯定不能完全同步,解决的办法是在前后部之间增加一套张力浮动辊,人为地使铝箔运行路径有弹性,缓冲前部铝箔的硬度,给映花部分充分的调整时间,浮动辊位置检测作为映花部分的速度反馈,同步效果很好,线速度能达到500m/m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

2台。原设备上的是德国伦茨的电机,映花机是天阳的,原设备是开环力矩控制,而映花机是采用闭环控制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用PLC读出编码器的速度,如果这个编码器是360ppr,你把映花设备的转速,等分成这个份数,用时时记得的编码器脉冲个数来作为变频器的速度给定,就可以组成个同步的闭环系统。你现在的问题应该是PLC程序中上面这个计算没有做好。内容的回复:

现在是用PLC读出原设备上的转速,然后再发到映花机的变频器上,监控了脉冲是10毫秒更新的,频率是轻微改变的。但是同步还是不能实现

楼主:
对:tianheyi关于力矩控制的部分速度变化太快,铝箔弹性拉伸又很小,后部闭环速度控制由于惯性作用,肯定不能完全同步,解决的办法是在前后部之间增加一套张力浮动辊,人为地使铝箔运行路径有弹性,缓冲前部铝箔的硬度,给映花部分充分的调整时间,浮动辊位置检测作为映花部分的速度反馈,同步效果很好,线速度能达到500m/min. 内容的回复:

吕膜放卷和收卷都有自动张力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力矩控制的部分速度变化太快,铝箔弹性拉伸又很小,后部闭环速度控制由于惯性作用,肯定不能完全同步,解决的办法是在前后部之间增加一套张力浮动辊,人为地使铝箔运行路径有弹性,缓冲前部铝箔的硬度,给映花部分充分的调整时间,浮动辊位置检测作为映花部分的速度反馈,同步效果很好,线速度能达到500m/min.

3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C:
放料是恒张力,收料是锥度张力,好的或高速机组使用多段张力控制的,要想映花准确,映花部分必须自己为一段张力,才不受其它部分的影响,张力分为如下4段:1、放料张力:2映花前引入张力:3、映花后引出张力:4、收卷锥度张力。实际上这就是高速印刷机的张力同步控制系统,很大的一套装置。

楼主:
对:tianheyi关于放料是恒张力,收料是锥度张力,好的或高速机组使用多段张力控制的,要想映花准确,映花部分必须自己为一段张力,才不受其它部分的影响,张力分为如下4段:1、放料张力:2映花前引入张力:3、映花后引出张力:4、收卷锥度张力。实际上这就是高速印刷机的张力同步控制系统,很大的一套装置。 内容的回复:

你好。原设备是西门子S7-300   PLC采用PROIBUS通讯和变频器,系统很庞大。现在是外加的设备,请问能改动小点能达到同步的方案嘛?

网友F:
还是添加一套张力浮动辊比较好,印花机的速度由采集到的主机主速度加上下微调 的张力浮动辊反馈回来的反馈值来保证两者的速度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