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S800故障解决

楼主(2012-02-21):
ABB  ACS800-11-0016-3 变频器一台。故障现象为上电后约1分钟,红灯亮,显示故障FF51.查手册为整流部分故障。按经验测试整流部分IGBT是好的。触发也正常。哪位高手碰到过,请指教。另外 手册指出:把控制盘由逆变切换到整流-----令人费解。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比较令人费解,有诸多疑问

网友B:
800-11是一个控制盘对两个控制板(整流和逆变),所以有“把控制盘由逆变切换到整流”的说法

网友C:
IGBT测试是好的,再检查一下板子时候有问题,不知道你的经验IGBT检测是怎么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比较令人费解,有诸多疑问

  还费解个啥啊 见过800-11的机器么??
把我的回复删勒  你解决个哥看看,也不枉你在哥手下干勒一年

网友E:
有其他变频器,互换下看看

网友F:
期待问题解决中.....................

网友G:
DRIVE   切换到2     应该有故障信息吧    --------刚接触的小菜鸟一只

网友H:
按下DRIVE 进入传动单元的选择模式  最下行有个ID NUMBER 1 这就是目前控制盘连接的主板的编号! 当然如果没有通过DRIVER WINDOWS 改名的话。同时在此界面下可以修改连接的主板编号!这种情况主要用在811 817 837 以及现在新型的dsu的大传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