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做两轴示教机械手

楼主(2012-02-21):
台达plc加屏做通用的两轴机械手,可行吗?

网友A:
可以啊 .用两个伺服,PLC用晶体管型的,PLC的Y0,Y1和Y2,Y3这两组是发脉冲的,具体的你可以下个手册,触摸屏里可以写所有动作的时间,所有动作的画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用两个伺服,PLC用晶体管型的,PLC的Y0,Y1和Y2,Y3这两组是发脉冲的,具体的你可以下个手册,触摸屏里可以写所有动作的时间,所有动作的画面

楼主:
用户示教编程后保存。通用化,人性化操作简洁。并非两轴运动即可。要通用机械手程序。

网友C:
以啊 .用两个伺服,PLC用晶体管型的,PLC的Y0,Y1和Y2,Y3这两组是发脉冲的,具体的你可以下个手册,触摸屏里可以写所有动作的时间,所有动作的画面

先搞清楚甚麼是機械手

楼主:
程序下载到plc 屏后,与机器人一样,用户示教编程的系统。

网友D:
没有轨迹规划,纯粹点到点的动作,可以做,但难度也不小;

楼主(2012-05-13):
plc为控制器基础的通用数控系统和三轴示教机械手系统

可满足焊接 喷涂 送料等使用。硬件采用台达EHplc+触摸屏方式,指令使用中文选择,有运动指令,循环控制,子程序,端口操作,坐标系指定等,指令结构采用  指令+参数1+参数2+参数3+参数4,可采用屏输入数据方式输入。为更方便使用,也可采用点位示教确认方式,两轴曲线游戏摇杆示教输入,定长逐点记忆,第三轴同动编程。感兴趣吗?

例:运动指令(直线   x坐标  y坐标  z坐标 速度)   轨迹示教时  xy坐标为指针寻址

楼主(2013-12-19):
二轴三轴机械手控制系统已完成。指令有直线圆弧可编写或示教输入。圆孤示教通过采集三点确定。可用于各种机械手控制。动作程式可现场操作员随时修改。

网友E:
示教是不是在触摸屏上操作后,把伺服的参数保存下来,比如脉冲数,方向?

很简单啊。脉冲开始中断一下把一个D清零,手动控制伺服停下来,在来个中断,保存一下脉冲数。

每一步手动控制伺服的过程配合指针,把所有步骤的数据保存在D中。

完成示教,开始i自动运行!有点繁琐。

网友F(2017-08-02):
好东西慢慢学习台达plc

网友G(2017-09-12):
看看  是不是有要积分的

网友H:
菜鸟看得一愣一愣的

网友I:
还不如直接买控制器

网友J(2019-01-23):
引用 楼主:
plc为控制器基础的通用数控系统和三轴示教机械手系统可...

您好,这个用plc+hmi的方案,做好了吗?如果做好了,分享下吗?有偿的也可以啊

网友K(2019-03-08):
PLC+HMI方案做的示教存在一些问题:

   1,触摸屏位置添加:由于是固定的坐标位置,肯定是预先设定好几段坐标,因为触摸屏没有灵活开放式指令添加!

 2,最好是配合绝对值多圈编码器来采集实时位置。

网友L:
积分不够!赞积分!……

网友M(2019-04-13):
没有看到,你写的程序

网友N(2020-01-04):
这个可以慢慢研究下,我现在也正在找类似的东西。

网友O(2020-03-20):
为什么下载总是要积分呢,让我们这些菜鸟情何以堪

网友P(2020-06-16):
楼主做好了吗?可否共享一下